请教一个51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14):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用51定时器定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前提是此时间大于一个中断周期,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不对吧,什么是定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定时器本来就是用来产生一个精确时间的,,,LS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定的时间是通过单片机某个引脚采集到的时间,这是事先不知道的

网友B:
还是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个地方不懂?

网友C:
可以尝试每次定时中断到,在中断里改变定时时间(这个时间是你需要变化的时间)相关的寄存器,重新定时。

网友C:
如果要求的时间不是很准的话,可以用查询方式,每次定时到改变寄存器定时长短的设置,重新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询的话就降低了CPU的效率,当然此方法也可以,还是谢谢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在中断里改变定时时间的意思是要在中断里改变计数初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精辟!

楼主:
各位大侠,还有别的好的建议或意见吗,纠结中:)

网友E:
不知如何理解你的 “不确定的时间” ,我对 “不确定的时间”的理解是 无法预知定时的时间,即使你通过中断或者查询方式改变定时器的初值,其定时时间还是确定的,我比较认同二楼的看法,定时器是用来产生精确的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占资源了

网友F:
有点难办~

网友G(2010-06-16):
你是想定时呢还是想测脉宽?
还是想产生一系列的定时中断,间隔是脉宽的值?

楼主:
20# 李冬发 测脉宽吧,此脉宽长度不确定,可能大于定时器一次中断所表示的最大时间值

网友G:
语文学好点行不行?!简单的一个问题用了20个帖!
TL=0,TH=0
用Gate功能、开中断,有中就给某变量+1,用查询,可以在定时器(另一个定时器)中断内来查询引脚电平。
脉冲结束了读TL、TH的值,别忘了那个定时中断时累加的那个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位大哥教训的是,不过,任务比较多,用查询的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一个任务的执行就需要好几秒,前面也有几位仁兄建议用查询的方式,我委婉的否定了,你的答案还不是我想要的,谢谢

网友G:
晕,没能看懂我提到的查询方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是说定时器用计数的方式?

网友H:
语言表达很让人费解。我建议你用带捕获的单片机

网友I:
赋个随机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