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买到iLCC-48的座吗?

楼主(2010-05-14):
最近用MT9M131芯片,为iLCC-48封装,芯片面积为5mm*5mm左右,管脚在底部,封装材料还是朔料的,实在没把握手工焊接。

网友A:
记得楼主问过类似问题,应该很久了,怎么还没搞定?
刷锡膏然后贴片回流焊就是。

楼主:
谢谢,波峰焊回流焊还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