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引脚中断 change from read 指什么

楼主(2010-05-14):
rt
      一个按键接到某引脚上,想让按键按下和松开时都产生中断。
      看了change from read 好像是指 和上次读的值不一样,可能有关系,却又不知道怎么用,希望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changefromread 就是在PRTxDR register进行Read操作时,只要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发生变化,就会产生中断。

网友B:
哦,这么回事啊,一直没注意过

楼主:
谢谢 但是怎么操作??
比如,实际应用中,我设置某引脚的驱动方式 pull up  中断方式  change  from read
引脚接到某按键上,可是只有在按键的上升沿才触发了中断,下降沿没有触发
2# Ap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