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6.0图复制到WORD里出错

楼主(2010-05-14):
用Altium Designer 6.0画的原理图复制到WORD里总出错,无论图大小,右边和下边都缺一块。
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有这种情况?截图来看一下
你不要把图所在段落的行距设置成固定值,用1倍或1.5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行距不管用,没变化。
不过目前有一个办法,就是在距原理图一定距离的空白处再随便画点东西,比如一条短直线或一个点,然后全选,复制,粘贴到WORD中,这样就可以把有用的保留下来,而后来添上去的不显示,当然,距离要试着选取,不是很麻烦。

网友B:
直接用PrtScr/sysRq键复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