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怎样传输远一点

楼主(2010-05-14):
怎样把数字信号传输远一点?   100米以内就行。
最好实现的简单一点,调制什么的不算。
谢谢各位!

网友A:
没有前提就没有意义,有线还是无线?载体是什么?信号的带宽又是多少?

网友B:
最简单的增加传输距离有线方式-------差分方式。

网友C:
就是48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