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数字信号传输远一点

楼主(2010-05-14):
怎样把数字信号传输远一点?   100米以内就行。
最好实现的简单一点,调制什么的不算。
谢谢各位!

网友A:
选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电缆。

网友B:
频率不高的话,可用485的驱动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C:
10M左右可以用差分传输标准,
100M以上基本上很难,用lvds能传估计几十米吧

网友D:
减少干扰  呵呵

网友E:
lvttl电平。差分传输。匹配。等等

网友F:
微波:40km/2M
光纤:70km/1G
卫星:xxxx

网友G(2010-07-13):
光纤吧,趋势

网友H(2010-10-06):
看是什么频率的

网友I(2012-04-15):
单级以太网可以传100米,串上一个交换机又可以加一百米,用光纤可以数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