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单片机外部中断可以上下沿都触发吗?

楼主(2010-05-14):
51单片机只可以下降沿触发,AVR单片机可以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

请问STM8的外部中断,可以设为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吗?

谢谢!

网友A:
看看手册吧,里面有写。

网友B(2013-09-16):
我今晚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无法上升沿触发,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你要设置一下EXTI_CR1或EXTI_CR2,以及外部中断的输入为中断上拉输入。更具体的内容看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
可以上下沿都触发。具体操作就是4楼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