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gbt不能有效关断!!!

楼主(2010-05-14):
pwm的两次关断脉冲才能使igbt关断一次!

描述不太清楚,具体波形如图,紧急求救啊,不知道前辈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你是指Uec输出的脉宽不一致吗.Uec两端有没有加阻容保护呀.

楼主:
脉宽是一致的,如上图,pwm第一次开通,Uce=0,第一次关断,Uce不等于零,这是对的。

第二次开通,Uce=0,第二次关断,Uce=0,这就错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宽是一致的,如上图,pwm第一次开通,Uce=0,第一次关断,Uce不等于零,这是对的。

第二次开通,Uce=0,第二次关断,Uce=0,这就错了啊。

网友B:
你搞了些什么啊!你用IGBT作什么,电机调速,还是电磁炉用的!
什么第一,二次开通关断的,没看明白!画个图出来吧!

网友C:
弄个图啊

网友D:
不明其理  望高手帮你解决

网友D:
一般都用MOS啊  为什么用IGBT  呢

网友D:
是不是导通的时候电流太大了  第一次都关不了  呵呵  只能使电流减小  再次关断的时候才搞定了:P

楼主:
5# xushouxue999

楼主:
直流降压斩波,与电机调速类似的,有图啊,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阻容保护是怎么加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流降压斩波,与电机调速类似的,有图啊,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流降压斩波,与电机调速类似的,有图啊,在上面

网友B:
呵呵我晕死!你用的是IGBT,还是可控硅!
IGBT似乎不需要什么导通角,直接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可控硅导通关断才需要导通角!如果你用的是可控硅,你所说的情况很可能是过零检测没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igbt,前面用的光耦hcpl-316j驱动芯片,今天又遇到了问题,不接主桥的时候,igbt导通波形是对的,但是只要一接上主桥,就不导通了。烦啊

网友E:
带感性负载会有这种波形
管子关短没关断需要测电流,而不是看电压波形

网友B:
难道你单片机直接接的IGBT??????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我也怀疑与这个有关,只是用导线把电感短路后仍如此,是不是非要把电感拆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面有驱动啊,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