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征集说明三极管原理的帖子

楼主(2010-05-14):
奖品:有两种----帖子打分,实物奖品。不过,说明一下,帖子打分容易,实物奖品俺向水mm乞讨就是了,力争不限一个人获奖,最少三个人获奖。

评奖标准:最佳帖子,由本版主的“感觉”决定,虽然我会看大家的意见,但我也想明着做主一回,很久没有发动什么活动了,请大家赏个脸,允许在下自封裁判又当运动员一回----不讳言,中奖者可能有我一份哈……不过,请大家相信我是讲道理的。

事由:三极管原理,一直有帖子询问,可是,上论坛这么多年来,所见帖子还没有一个让人满意。既然这样,只好发帖征集。

注意事项:只需说明它的原理,至于使用什么手段,那是各位的爱好和本事了。至于理解三极管的原理应该包括那些内容,用什么角度,使什么创意,各位酌情。适当的时候我会发帖“示范示范”。

计划:今后陆续开展一些此类活动,大家不妨给我出出主意。

网友A(2010-09-27):
三极管最简单易懂的原理其实是这样的
哈哈~

深夜看书,发现这几张图。想起论坛上老大的证贴,就发上来了。
老外挺牛的,连这样的水管模型都想的出来。还非常形象。很多三极管特性都能体现出来。

楼主(2010-05-14):
现在是探索阶段,一个话题的时间,酌情而定。

楼主:
不知道帖子是单发好还是每个主题一个帖子好?

网友B:
怎么没有人顶?:dizzy:

网友C:
很好创意,坐等高手

网友D:
讲简单了不严谨,讲严谨了估计很多人又看不懂了

网友E:
板凳  洗耳

网友E: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原理
晶体三极管(以下简称三极管)按材料分有两种:锗管和硅管。 而每一种又有NPN和PNP两种结构形式,但使用最多的是硅NPN和PNP两种三极管,两者除了电源极性不同外,其工作原理都是相同的,下面仅介绍NPN硅管的电流放大原理。

图一:晶体三极管(NPN)的结构

图一是NPN管的结构图,它是由2块N型半导体中间夹着一块P型半导体所组成,从图可见发射区与基区之间形成的PN结称为发射结,而集电区与基区形成的 PN结称为集电结,三条引线分别称为发射极e、基极b和集电极。当b点电位高于e点电位零点几伏时,发射结处于正偏状态,而C点电位高于b点电位几伏时,集电结处于反偏状态,集电极电源Ec要高于基极电源Ebo。
       在制造三极管时,有意识地使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浓度大于基区的,同时基区做得很薄,而且,要严格控制杂质含量,这样,一旦接通电源后,由于发射结正确,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电子)极基区的多数载流子(控穴)很容易地截越过发射结构互相向反方各扩散,但因前者的浓度基大于后者,所以通过发射结的电流基本上是电子流,这股电子流称为发射极电流Ie。由于基区很薄,加上集电结的反偏,注入基区的电子大部分越过集电结进入集电区而形成集电集电流Ic,只剩下很少(1-10%)的电子在基区的空穴进行复合,被复合掉的基区空穴由基极电源Eb重新补纪念给,从而形成了基极电流Ibo根据电流连续性原理得: Ie=Ib+Ic 这就是说,在基极补充一个很小的Ib,就可以在集电极上得到一个较大的Ic,这就是所谓电流放大作用,Ic与Ib是维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即: β1=Ic/Ib 式中:β--称为直流放大倍数, 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量△Ic与基极电流的变化量△Ib之比为: β= △Ic/△Ib 式中β--称为交流电流放大倍数,由于低频时β1和β的数值相差不大,所以有时为了方便起见,对两者不作严格区分,β值约为几十至一百多。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放大器件,但在实际使用中常常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放大作用,通过电阻转变为电压放大作用。

三极管的特性曲线

1、输入特性
图2 (b)是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它表示Ib随Ube的变化关系,其特点是:

1)当Uce在0-2伏范围内,曲线位置和形状与Uce 有关,但当Uce高于2伏后,曲线Uce基本无关通常输入特性由两条曲线(Ⅰ和Ⅱ)表示即可。

2)当Ube<UbeR时,Ib≈O称(0~UbeR)的区段为“死区”当Ube>UbeR时,Ib随Ube增加而增加,放大时,三极管工作在较直线的区段。

3)三极管输入电阻,定义为: rbe=(△Ube/△Ib)Q点,其估算公式为: rbe=rb+(β+1)(26毫伏/Ie毫伏) rb为三极管的基区电阻,对低频小功率管,rb约为300欧。

2、输出特性

输出特性表示Ic随Uce的变化关系(以Ib为参数)从图2(C)所示的输出特性可见,它分为三个区域:截止区、放大区和饱和区。 截止区当Ube<0时,则Ib≈0,发射区没有电子注入基区,但由于分子的热运动,集电集仍有小量电流通过,即Ic=Iceo称为穿透电流,常温时Iceo约为几微安,锗管约为几十微安至几百微安,它与集电极反向电流Icbo的关系是: Icbo=(1+β)Icbo 常温时硅管的Icbo小于1微安,锗管的Icbo约为10微安,对于锗管,温度每升高12℃,Icbo数值增加一倍,而对于硅管温度每升高8℃,Icbo 数值增大一倍,虽然硅管的Icbo随温度变化更剧烈,但由于锗管的Icbo值本身比硅管大,所以锗管仍然受温度影响较严重的管,放大区,当晶体三极管发射结处于正偏而集电结于反偏工作时,Ic随Ib近似作线性变化,放大区是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的区域。 饱和区当发射结和集电结均处于正偏状态时,Ic基本上不随Ib而变化,失去了放大功能。根据三极管发射结和集电结偏置情况,可能判别其工作状态。

图2、三极管的输入特性与输出特性

截止区和饱和区是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区域,三极管和导通时,工作点落在饱和区,三极管截止时,工作点落在截止区。

三极管的主要参数
1、直流参数

(1)集电极一基极反向饱和电流Icbo,发射极开路(Ie=0)时,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加上规定的反向电压Vcb时的集电极反向电流,它只与温度有关,在一定温度下是个常数,所以称为集电极一基极的反向饱和电流。良好的三极管,Icbo很小,小功率锗管的Icbo约为1~10微安,大功率锗管的 Icbo可达数毫安,而硅管的Icbo则非常小,是毫微安级。

(2)集电极一发射极反向电流Iceo(穿透电流)基极开路(Ib=0)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上规定反向电压Vce时的集电极电流。Iceo 大约是Icbo的β倍即Iceo=(1+β)Icbo o Icbo和Iceo受温度影响极大,它们是衡量管子热稳定性的重要参数,其值越小,性能越稳定,小功率锗管的Iceo比硅管大。

(3)发射极---基极反向电流Iebo 集电极开路时,在发射极与基极之间加上规定的反向电压时发射极的电流,它实际上是发射结的反向饱和电流。

(4)直流电流放大系数β1(或hEF) 这是指共发射接法,没有交流信号输入时,集电极输出的直流电流与基极输入的直流电流的比值,即: β1=Ic/Ib

2、交流参数

(1)交流电流放大系数β(或hfe) 这是指共发射极接法,集电极输出电流的变化量△Ic与基极输入电流的变化量△Ib之比,即: β= △Ic/△Ib 一般晶体管的β大约在10-200之间,如果β太小,电流放大作用差,如果β太大,电流放大作用虽然大,但性能往往不稳定。

(2)共基极交流放大系数α(或hfb) 这是指共基接法时,集电极输出电流的变化是△Ic与发射极电流的变化量△Ie之比,即: α=△Ic/△Ie 因为△Ic<△Ie,故α<1。高频三极管的α>0.90就可以使用 α与β之间的关系: α= β/(1+β) β= α/(1-α)≈1/(1-α)

(3)截止频率fβ、fα 当β下降到低频时0.707倍的频率,就是共发射极的截止频率fβ;当α下降到低频时的0.707倍的频率,就是共基极的截止频率fαo fβ、fα是表明管子频率特性的重要参数,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fβ≈(1-α)fα

(4)特征频率fT因为频率f上升时,β就下降,当β下降到1时,对应的fT是全面地反映晶体管的高频放大性能的重要参数。

3、极限参数

(1)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 当集电极电流Ic增加到某一数值,引起β值下降到额定值的2/3或1/2,这时的Ic值称为ICM。所以当Ic超过ICM时,虽然不致使管子损坏,但β值显著下降,影响放大质量。

(2)集电极----基极击穿电压BVCBO 当发射极开路时,集电结的反向击穿电压称为BVEBO。

(3)发射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BVEBO 当集电极开路时,发射结的反向击穿电压称为BVEBO。

(4)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BVCEO 当基极开路时,加在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最大允许电压,使用时如果Vce>BVceo,管子就会被击穿。

(5)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 集电流过Ic,温度要升高,管子因受热而引起参数的变化不超过允许值时的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称为PCM。管子实际的耗散功率于集电极直流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即Pc=Uce×Ic.使用时庆使Pc<PCM。 PCM与散热条件有关,增加散热片可提高PCM。

楼主:
8楼不必讲得这样综合,能突出某个点又能讲明某个点就可以了。

另外,一般情况下要尽量做到有图,特别是文中提到有图时不能将图省略。

楼主(2010-08-26):
新帖:毕业三年了 今天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

毕业三年了 今天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

今天我明白了三极管怎么应用,接下来的知识我一点不怕 只要这点突破了

网友F:
记得以前上电子工程专辑时候,每过一段时间,坛主都会将大家集中发帖的问题进行集中整理,然后召集大家进行研讨。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值得我们借鉴。毕竟大家来21的目的是交流学习。
我也会把我知道的那点愿意跟大家分享。

网友G:
等人来讲MOS管

网友H:
愿闻其详

网友I:
感觉我们这个论坛 学习氛围不强 大家各自玩 有变成水区的潜质

网友(2010-09-25):
明天接着看,先顶了

网友J:
新帖:毕业三年了 今天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从外电路上理解更进了一层,新手许多关于三极管原理的疑惑从外电路上或者从模电书上所写的内部载流子运动上很难讲的明白,有些问题需要从半导体理论中找答案,但半导体理论的书公式太多理论性太强,不直观不形像,期待理论基础深的高手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表达给大家多讲一些半导体理论方面的知识

网友J:
当然,如果只讲运用,半导体理论晕晕乎乎也没关系的,不影响宏观电路上的应用,只要三极管模型理解了就行

但电工大多是好奇心和探索性较强的人,如果有些问题不明白,虽不影响应用但心里会感觉别扭,像堵了一块石头:lol

网友K:
三极管最简单易懂的原理其实是这样的
哈哈~

深夜看书,发现这几张图。想起论坛上老大的证贴,就发上来了。
老外挺牛的,连这样的水管模型都想的出来。还非常形象。很多三极管特性都能体现出来。 ...
引用 网友A:

太形象了,你看的是什么书,能说一下吗,或者传上二姨家来,谢谢。

网友H:
不错,非常形象,请问是那本书?
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A:
《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 老外写的

已经买过好几本送给产线的技工了,重来没有仔细翻过,因为是入门级的书。
结果前几天又买了一本,准备送人时,仔细翻看了一下,发现我的想法错了,应该留下来一本自己看。

强烈向大家推荐!! 当当上买便宜一些,75折,59元。

网友A:
再给大家发一个运放的气动模型,呵呵
轻松一下氛围

ic921老大别介意~

网友L:
讨论嘛,我就说说自己的想法,很可能不对:lol:lol:lol
要理解三极管模型,关键是受控源不好理解。首先,Ube=Ib*Rbe,Ib=Ube/Rbe,我们假设PN结为一个电容,这个电容存在很大的漏电流,当Ube增大时,漏电流相应增大,由于基极复合电子能力有限,导致Ic增大。这样就形成了Ib和Ic的受控关系。

网友M:
看到这本书上的图不得不上来顶一下 确实很形象啊~确实是新手入门非常实用的书哦

网友F:
谈谈我的理解,大家看看是否正确。
将三极管看成电流控制电流源。对于Ic=β*Ib这个式子,Ic并不是由三极管产生的,而是由集电极相连的电源流出。
Ic=β*Ib只是说明了集、射间可以流过的电流大小,并由电源供给。也可通过控制电源流出的Ic电流大小改变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不知道对否。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对!

同样的意思,我的理解:

Ic=β*Ib,只说明了这个三极管电路流过Ic的能力,是上限。

然而实际电路Ic有多大是外围电路决定的。

总之实际Ic <=β*Ib 。
三极管Vce会调整电路,保证上述公式,这也是三极管另一个间接特性。

网友N:
我也来凑个热闹行不
不过我先说一下我想要的礼物,那就是楼主做我的老师,以后带我干活·········
我最近又重头开始看了一下模电书,然后听了一下傅玉丰的那个模电视频,有点感悟,在这里说是,望大侠指点
要理解三极管,你首先的理解PN节,理解PN节的单向导电性
首先是,PN节正向接电时,类似一个小电阻,此时,耗尽层变窄。
接着是,PN节反向接电时,类似一个大电阻,此时,耗尽层变宽。
你必须理解这两个地方,为什么变窄,为什么变宽。
我说下我的理解吧,P区本身是空穴多,空穴是+,N区本身是电子多,电子是-
P接+的时候,相当于把P区的空穴增多了,于是就向N区跑,同时,N区的电子被电源的-给增多了电子,电子同时又向P区赶。
所以,在两方面的作用下,耗尽层变窄了。
P接-的时候,P的空穴都被-给吸引住了,于是耗尽层变宽了。
再举个例子来吧,空穴是和尚,电子是尼姑
外接电源+为阳气,就相当于老和尚
外接电源-为阴气,就相当于老尼姑
最初,没有老和尚和老尼姑在的时候,和尚庙(P区)里的和尚,和尼姑庵(N区)里的小尼姑,都偷偷地跑到耗尽层去偷情去了,耗尽层就是偷情区,属于不可见光的地方了
现在,和尚庙里的老和尚来了,尼姑庵里的老尼姑也来了,和尚和尼姑当然就不敢再像之前那样去偷情去了。
于是偷情的人少了,所需要的偷情区当然就少了,所以耗尽层就窄了
然后呢,老尼姑跑到和尚庙来了,老和尚跑去尼姑庵了
那了不得了,小和尚一看,老和尚都跑去人家家里去了,我们当然要赶紧抓住机会呀,
于是,偷情的一下子增加了无数对,于是,偷情区也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耗尽层一下子就变宽了
这样打比方,不知道大家理解了没有呢?

网友N:
接着来说三极管吧
这个公式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二极管通过的电流id=IS(EXP(VD/VT)-1)
只需要知道有这个公式就可以了,这里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加在二极管上的电压,增大一点点的话,二极管上的电流会增大很多
注意到这里点,你再来理解三极管,就好理解了
三极管的三个极,B,C,E,这里我一下子想到了论坛里的某位高人说的,
B极是和可怜的小男人,C极是个偷腥的男人,E是女人的比喻····
很是赞叹不与,人才呀···········
我再基于这个观点,说说自己的理解
想象一个入海口,基极是一张渔网。E是要进入大海的港口,C是大海
港口里的鱼,有大有小,其中,小鱼大概占里面总鱼数的a,大鱼当然就是1-a了
鱼通过渔网,然后大鱼都被渔网给捕捉住了,小鱼进入了大海
Ube就是港口的产鱼率,Ube只要稍微大一点点,鱼总量就会大幅增加
但是,Ube大概是维持在0.7左右的
当产鱼率变小,变到0.68时,鱼量总体来说一下减小了很多(0.68只是我随便设的值)
于是通过渔网时,大鱼被捕捉,小鱼还是过去了,但这些小鱼很少,对于大海来说,简直不算什么,可直接就看成0了。
当产鱼率大时,比如到了0.75,一下子鱼量飞速增加
鱼多了,渔网就可能被冲破了,一下子就让鱼都跑到大海去了
这个渔网很神奇,它会自动修复,当鱼少了,冲击它的力量也小了,他一下子就自动修复回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N:

精简一下你的和尚模型

关键字:勾引

放几个骚妞(穿黑丝的)在庙门口,老和尚小和尚都饥渴难耐,冲破道德底线大堆大堆被勾引跑出来,结果跑出来一看只有三个骚妞,只有跑的快的和尚能和骚妞XX,一人一个。

剩下跑出来的和尚郁闷了,抬头一看,咦,对面不是尼姑庵吗,既然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兄弟们冲呀”,大群大群的流进尼姑庵,推完负载后,再从后门回到庙里。(推?我受不了了,咋这么形象呢,haibushuo,你的模型太yindang了!)

然后只要有这三个骚妞在,和尚流持续有,哈哈~~
没有骚妞,就么有和尚就冲不破到底底线,当然就没有和尚流了;骚妞越多,和尚流越大。

给初学者出个题吧:
骚妞,和尚,尼姑,道德底线,庙,庙门口,尼姑庵分别对应那种物理量。
能答上来,再把过程复述一遍,三极管就差不多了,嘿嘿~

网友N:
我的模型已经述说完毕了,不知道楼主大人,IC921感觉如何呢
能否够格拜入您老的门下呢
最好,直接能上您司,那就万分的荣幸了

mmax,您真人才,佩服不已呀
我现在强烈的怀疑,之前那个“B极是和可怜的小男人,C极是个偷腥的男人,E是女人”
这个模型是不是就是您创造的呢?
人才呀

网友A:
没有没有,我只是看了您的模型,有感而发而已。

只是您模型的补充,呵呵~

网友N:
回复 网友A:

大侠···
您的能力还是很棒的啦,比我后来的那个渔网模型,有吸引力多了
真是人才哟,小弟佩服不已···
您那本《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
很棒唷,啥时候送我一本好了

网友O(2010-11-05):
这**可得做个记号

网友P:
抽象的东西,太没劲!

网友Q:
好好学习下,整天参数被经理逼疯了。

http://pindao.huoban.taobao.com/ ... &eventid=101333

网友R:
上学的时候,老是觉得三极管还有MOS管都是很神秘的存在,就那么点玩意,如何实现各种功能的问题,让我纠结了很久。

网友S(2012-10-30):
各位大虾尽显神通,比喻着实贴切啊!受教了!!!

网友S:
这就是所谓的物是人非啊!!!

网友T:
关于三极管的通俗理解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三极管是电放逐大器件,有三个极,分别叫做集电极C,基极B,发射极E。嵌入式系统 分成NPN和PNP两种。我们仅以NPN三极管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为例来说明一下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基本原理。
我们把从基极B流至发射极E的电流叫做基极电流Ib;把从集电极C流至发射极E的电流叫做集电极电流Ic。这两个电流的方向都是流出发射极的,所以发射极E上就用了一个箭头来表示电流的方向。三极管的放大作用就是:集电极电流受基极电流的控制(假设电源能够提供给集电极足够大的电流的话),并且基极电流很小的变化,会引起集电极电流很大的变化,且变化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量是基极电流变化量的β倍,即电流变化被放大了β倍,所以我们把β叫做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一般远大于1,例如几十,几百)。假如我们将一个变化的小信号加到基极跟发射极之间,这就会引起基极电流Ib的变化,Ib的变化被放大后,导致了Ic很大的变化。假如集电极电流Ic是流过一个电阻R的,那么根据电压计算公式U=R*I可以算得,这电阻上电压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将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取出来,就得到了放大后的电压信号了。
三极管在实际的放大电路中使用时,还需要加合适的偏置电路。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三极管BE结的非线性(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基极电流必须在输进电压大到一定程度后才能产生(对于硅管,常取0.7V)。当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小于0.7V时,基极电流就可以以为是0。但实际中要放大的信号往往远比0.7V要小,假如不加偏置的话,这么小的信号就不足以引起基极电流的改变(由于小于0.7V时,基极电流都是0)。假如我们事先在三极管的基极上加上一个合适的电流(叫做偏置电流,上图中那个电阻Rb就是用来提供这个电流的,所以它被叫做基极偏置电阻),那么当一个小信号跟这个偏置电流叠加在一起时,小信号就会导致基极电流的变化,而基极电流的变化,就会被放大并在集电极上输出。另一个原因就是输出信号范围的要求,假如没有加偏置,那么只有对那些增加的信号放大,而对减小的信号无效(由于没有偏置时集电极电流为0,不能再减小了)。而加上偏置,事先让集电极有一定的电流,当输进的基极电流变小时,集电极电流就可以减小;当输进的基极电流增大时,集电极电流就增大。这样减小的信号和增大的信号都可以被放大了。
下面说说三极管的饱和情况。由于受到电阻Rc(此处无图,Rc是串接在集电极上的电阻)的限制(Rc是固定值,那么最大电流为U/Rc,其中U为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是不能无穷增加下往的。当基极电流的增大,不能使集电极电流继续增大时,三极管就进进了饱和状态。一般判定三极管是否饱和的准则是:Ib*β〉Ic。进进饱和状态之后,三极管的集电极跟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将很小,可以理解为一个开封闭合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拿三极管来当作开关使用:当基极电流为0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为0(这叫做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当基极电流很大,以至于三极管饱和时,相当于开封闭合。假如三极管主要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那么这样的三极管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开关管。
假如我们在上面这个图中,将电阻Rc换成一个灯泡,那么当基极电流为0时,集电极电流为0,灯泡灭。假如基极电流比较大时(大于流过灯泡的电流除以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三极管就饱和,相当于开封闭合,灯泡就亮了。由于控制电流只需要比灯泡电流的β分之一大一点就行了,所以就可以用一个小电流来控制一个大电流的通断。假如基极电流从0慢慢增加,那么灯泡的亮度也会随着增加(在三极管未饱和之前)。

网友U:
楼上的帖子貌似是圈圈多年前写的……
哎,转眼就几年过去了,我的老乡他也已经不在了……往事不堪回首

网友V:
我要积分

网友W:
LOVE PCB LOVE ALT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