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libero8.3仿真时出现Error loading design

楼主(2010-05-14):
-- maibojishuqi.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bj is           --定义实体为mbj
port(rst,fin,clk:in std_logic;
     xs1,xs2,xs3: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mbj;

architecture one of mbj is        --结构体
begin
  process(rst,fin,clk)
  variable xh1,xh2,xh3: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脉搏数的个十百位
  variable en:bit;
  variable s:integer range 0 to 20;           --变量s为次数计数器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s:=s+1;
    if s>15 then                         --计数时间在15s内
      en:='0';
   else en:='1';
    end if;
  end if;

  if en='1' then
  if rst='1' then                            --异步清零
     xh1:=(others=>'0');
     xh2:=(others=>'0');
     xh3:=(others=>'0');
   elsif fin'event and fin='1' then
       xh1:=xh1+"0100";                    --个位加1
      if xh1>"1001" then                    --满十进位
       xh1:=xh1-"1010";
       if xh2="1001" then                   --满十进位
         xh2:="0000";xh3:=xh3+1;
       else  xh2:=xh2+1;
       end if;
      else xh1:=xh1;
      end if;
  end if;
  end if;
xs1<=xh1;                                 --输出
xs2<=xh2;
xs3<=xh3;
end process;
end one;

上述计数器代码输入后编译无错误,rst、fin、clk 是画的波形。当仿真的时候出现下面的提示: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run.do PAUSED at line 16

麻烦各位大虾们帮忙解决下.........

网友A(2011-06-21):
这么多错误!

网友B:
没看明白,我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