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0-05-14):
生成.hex文件时,出现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的警告。有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一般是由于定义了某个函数,但是在引用的时候把名字打错了,跟原来的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B:
生产,HEX时?

网友C:
一般是缺少.lib文件,添加之后看看!

网友C:
或是缺少OBJ文件,添加之后应该就差不多!

楼主:
问题找得了,楼上的说的很对!
不过根本原因还是KEIL得版本不行!
换个更高级的版本,然后在工程文件中添加上.lib和obj文件就OK了!

网友D:
解决了就好,2楼没看到是生成.HEX文件时出现的吧

网友E:
把文件放在c盘里试试:(

楼主:
与楼上说的没关系,究其根本还是KEIL得版本问题!

网友F:
多知道一些。好。看来软件的寿命不长哟。

网友G:
软件的寿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