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搭建内部数据存储器问题

楼主(2010-05-14):
ProASIC030 内部有System Gates:30 k 。如果我要声明内部数据存储器:
   parameter size=10'd1023;
    reg   [7:0]     ramdata[0:size];

请问size最大是多少?
是30k/8=3750吗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一位对应一个D触发器,需要(size+1)*8个D触发器,一个D触发器对应一个VersaTile,而ProASIC030有768个VersaTile,所以size最大768/8-1=95。

只是个人意见,望斑竹斧正。

网友B:
是的,一般在Actel的FPGA设计中,我们不建议使用LZ的那种方法。建议使用Actel FPGA内部的RAM块,A3P030中没有RAM。可以用register搭建。

网友C:
请问以上对话中“用register搭建”是外部加RAM吗?

如果可以在内部搭建的话,最大是否还是只有95个字节啊?

如果可以在内部搭建的话,具体的“用register搭建”是如何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