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发光二极管不闪动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14):
#include<avr/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main(void)
{
   uint i,j;
   DDRB=0xff;
   while(1)
   {
       PORTB=0b01010101;
       for(i=0;i<=1000;i++)
       {
       for(j=0;j<=8000;j++);
       }
       PORTB=0b10101010;
       for(i=0;i<=1000;i++)
       {
       for(j=0;j<=8000;j++);
      }
   }
}

能编译过去,但是8个灯全亮 不闪烁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延时会被优化

网友B:
volatile uint i,j;

网友C:
volatile uint i,j;
什么作用?

楼主:
volatile是变量修饰符,在这里什么用法?

楼主:
找到一种解释啦,声明为 volatile 的字段不受编译器优化(假定由单个线程访问)的限制。
但是volatile 修饰符通常用于由多个线程访问,这里不是只有这么一段小程序呀?:o

网友D:
主时钟跑多快??  会不会是主时钟太高导致延时太短,闪了也看不见啊;P  毕竟你的程序太短了 跑个来回很快

网友E:
很有可能

网友F:
for(i=0;i<=1000;i++)
       {
       for(j=0;j<=8000;j++);
       }
延时并不短啊

网友G:
我也觉得不是延时的问题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看你的程序根本没问题,即使时间长也不会出现灯全亮的情况,很可能是编译的问题!!!!!

网友I:
你用的是C++还是C,C的话好像没有INT MAIN(VOID)这样的吧,C++就不知道了

网友J:
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K:
#include<avr/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y;
  while(x--)
  for(y=0;y>120;y++);

}
//========================
int main(void)
{
   uint i,j;
   DDRB=0xff;
   while(1)
   {
       PORTB=0x55;
       delayms(6000);
       PORTB=0xaa;
       delayms(6000);
   }
}

网友L:
程序没有问题,确认程序写到单片机flash中?什么型号?PORTB是否有特殊功能?

网友M:
for循环还没有问题啊。大大的问题

网友M:
#include<avr/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a, b;
        for(a=100;a>0;a--)
        for(b=z;b>0;b--);
}
int main(void)
{
   uint i,j;
   DDRB=0xff;
   while(1)
   {
       PORTB=0b01010101;
       delay (2000);
       PORTB=0b10101010;
      delay (2000);
   }
}

网友F:
strang写的for循环有问题,连我都看出来了

网友K(2010-06-17):
哦?打错了。不好意思,是这样的。

for(y=0;y<120;y++);

网友N:
延时的时间太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