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可否介绍一个单片机无线传输模块?

楼主(2010-05-14):
最近想搞一个遥控赛车    需要无线模块控制前进.后退.旋转等简单的操作  请问一下那些无线模块适合我啊?
要求:
1.与89c52兼容
2.能双向数据传输(发送和接受)
3.尽量简单
各位高手给点建议吧
谢谢了哈

网友A:
PTR8000无线模块

网友A:
还有无线通信模块FC211、PTR2000

网友A:
PTR2000是基于NRF401器件的无线数据传输模块,采用低发射频率、高灵敏度设计。该器件使用433 MHz频段,是真正的单片UHF无线收发一体器件,其工作模式包括工作频道的设置和发送、接收、待机状态,由TXEN、CS、PWM 3个引脚共同决定

网友B:
嗯,楼上的几个推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