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全局引脚

楼主(2010-05-14):
弱弱地问一名:AGL600芯片中,怎么判断哪个引脚是全局可作时时钟的引脚?

网友A:
请关注数据手册上的I/O命名规则和分布这一小节

全局引脚以G开头,如Gmn/IOuxwByVz

其中,G:标志全局引脚;

m:与器件上的每个CCC有关的全局引脚的位置:A(西北角)、B(东北角)、C(中东部)、D(东南角)、E(西北角)、F(中西部)

一般建议作为晶振输入引脚的话选择 GC或者GF开头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