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NiosII9.1按键中断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5-15):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各位兄弟阅贴。
解决要点:
1.最为关键的,不要用alt_main(),这个东东在很多简明教程上都用了,然后指向main()函数。
另外最好也要设置一下几点,否则编译时会提示edge_capture变量超出引用范围
2.选中Reduce Device Drivers
3.选中Small C library
4.设置一定的优化级别(Optimization Level),否则编译时会出现region xxx isfull或overlaps section等错误提示

网友A:
[笔记].Nios II 9.1的sys/alt_irq.h与之前版本的区别.[C][Nios II]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5/13/1734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