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这样使用F2812的Flash空间吗?

楼主(2010-05-14):
2812的Flash以前我只在需要烧写程序时使用,在仿真器连接时没有用到这块存储空间,
但是现在,我有个需求就是,将一个变量A放到Flash里,目的是将该次程序运行完时得到的一个变量B的值赋给A,
下次运行程序时,在初始化程序中直接将A的值赋给B,即记住上次运行结果,
但是,实际操作之后发现,每次重新重新运行程序时A的值都是FFFF,根本没有体现Flash的作用,
上述做法不知可行与否?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可行吧

网友B:
这里的Flash不是一般说的Flash,如果要他存储每次的结果要用专门的一些烧写和擦出函数,这个你可以到TI的网站上去找相关的文档

网友C:
楼上说的正确,到官网看看吧

网友D:
貌视不能……

楼主:
以前看过好像可以这么弄,去官方网上找了,一大堆资料也不知道看哪个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把,你问下技术支持吧,可以省掉很多找资料的时间

网友F:
对,技术支持很牛滴

网友G:
你这样操作可行,需要单独对Flash进行操作,TI有应用报告,找下吧

楼主:
恩,我也知道可行,可是TI得资料太多了,不好找啊

网友H:
茫茫大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