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ISP MKII下载问题

楼主(2010-05-15):
用AVRISP MKII 下载现在烧写不进去,而且读IC码也读不出来,即使读出来也是错的,提示那什么时钟频率要低于1/4外部时钟,用的是8M的,设置2M的应该可以呀,可是还有问题。
1、附件是几个故障的信息;
2、烧写的时候,在“main”中“setting”有设置read and write 时钟的,具体怎么设置,而且read and write 时钟设置成相同的么?

网友A:
低于1/4外部时钟,你那是等于

楼主:
用2M or 1M 都不行呢

网友B(2019-07-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调节了编译器下载速度到时钟的1/4也没解决问题,然后把AVR studio从4.13升级到4.19后问题解决,希望帮到后面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