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DCDC模块,这样接对吗?

楼主(2010-05-15):
请高手帮我看看,我用的是金升阳的DCDC模块,它的输入输出电路这样接可以吗?谢谢!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帮一下忙吗?

网友A:
电感放输出端,数据手册里有典型电路

网友B:
输出好像有最小10%的额定负载电流限制,如果后面负载达不到的话适当加假负载

可以找他们的技术支持,他们家的服务不错。

网友C:
手册里应该有典型电路,按照他们的电路接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