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色环电阻啊

楼主(2010-05-15):
现在的电阻都不容易分辨从那一边开始读数了:Q

网友A:
看表示精度的那个色环,然后就知道顺序了

网友B:
一般党用的小电阻精度为1%,  颜色为棕色,电阻只有一端为棕色环,此端的色环就表示精度的了,如两端都为棕色环,则需好好判断一下方向,有时还需要根据电阻的常用阻值来确认判断。

网友C:
楼上说的好像不对,金银表示精度, 金 1% 银 5% , 棕 红 橙 黄 绿
兰 紫 灰 白 黑 ,表示 1,2,3,4,5,6,7,8,9,0

网友D:
好久不玩直插的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好像不对,金银表示精度, 金 1% 银 5% , 棕 红 橙 黄 绿
兰 紫 灰 白 黑 ,表示 1,2,3,4,5,6,7,8,9,0
引用 网友C:

LS说的,那是早期的标法,由于受当时制造技术的限制,电阻精度较低, 金 5% , 银 10% ,无色(不标颜色)  20% , 现在的加工技术突飞猛进, 一般常规电阻精度都做到1% ,用棕色表示。

网友E:
原谅我。这是百度里搜索的。
xuyiyi是对的。
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数字,如下: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黑0 ,金、银表示误差

色环电阻是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的最多的电阻类型,无论怎样安装,维修者都能方便的读出其阻值,便于检测和更换。但在实践中发现,有些色环电阻的排列顺序不甚分明,往往容易读错,在识别时,可运用如下技巧加以判断:

技巧1: 先找标志误差的色环,从而排定色环顺序。最常用的表示电阻误差的颜色是:金、银、棕,尤其是金环和银环,一般绝少用做电阻色环的第一环,所以在电阻上只要有金环和银环,就可以基本认定这是色环电阻的最末一环。

技巧2: 棕色环是否是误差标志的判别。棕色环既常用做误差环,又常作为有效数字环,且常常在第一环和最末一环中同时出现,使人很难识别谁是第一环。在实践中,可以按照色环之间的间隔加以判别:比如对于一个五道色环的电阻而言,第五环和第四环之间的间隔比第一环和第二环之间的间隔要宽一些,据此可判定色环的排列顺序。

技巧3: 在仅靠色环间距还无法判定色环顺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电阻的生产序列值来加以判别。比如有一个电阻的色环读序是:棕、黑、黑、黄、棕,其值为:100×104Ω=1MΩ误差为1%,属于正常的电阻系列值,若是反顺序读:棕、黄、黑、黑、棕,其值为140×100Ω=140Ω,误差为1%。显然按照后一种排序所读出的电阻值,在电阻的生产系列中是没有的,故后一种色环顺序是不对的。电阻按材料分一般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水泥电阻、线饶电阻等。一般的家庭电器使用碳膜电阻较多,因为它成本低廉。金属膜电阻精度要高些,使用在要求较高的设备上。水泥电阻和线饶电阻都是能够承受比较大功率的,线饶电阻的精度也比较高,常用在要求很高的测量仪器上。
小功率碳膜和金属膜电阻,一般都用色环表示电阻阻值的大小,这也是我们在学习电阻的很重要的一步。电阻阻值的单位是欧姆。下面详细说明。
色环电阻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先说四色环。顾名思义,就是用四条有颜色的环代表阻值大小。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数字,如下: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黑0 金、银表示误差
各色环表示意义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10的幂数;
第四条色环:误差表示。
例如:电阻色环:棕绿红金, 第一位:1; 第二位:5;第三位:10的幂为2(即100); 误差为5%; 即阻值为:15×100=1500欧=1.5千欧=1.5K
还有精确度更高的“五色环”电阻,用五条色环表示电阻的阻值大小,具体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阻值的第三位数字;
第四条色环:阻值乘数的10的幂数;
第五条色环:误差(常见是棕色,误差为1%)
有些五色环电阻两头金属帽上都有色环,远离相对集中的四道色环的那道色环表示误差,是第五条色环,与之对应的另一头金属帽上的是第一道色环,读数时从它读起,之后的第二道、第三道色环是次高位、次次高位,第四道环表示10的多少次方,例如某电阻色环电阻顺序为:红(2)-黑(0)-黑(0)-黑-棕,则它表示该电阻阻值为:200×100Ω。再如棕-黑-黑-红-棕,表示该电阻阻值为:100×102Ω=10000Ω=10KΩ。可见,四色环电阻误差为5-10%,五色环常为1%,精度提高。
例如:有电阻:黄紫红橙棕 ,前三位数字是:472, 第四位表示10的3次方,即1000, 阻值为:472×1000欧=472千欧(即47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