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15):
大家好,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简易的示波器,显示屏就用我的电脑液晶显示屏,我的显示屏是VGA接口,

VGA显示卡采用15针D型插座同显示器连接,其输出的是VGA、SVGA模拟视频信号,插座各针的输出信号定义是:针1为红色模拟视频信号R,针2为绿色模拟视频信号G,针3为蓝色模拟数字视频信号B,针4、5、9、12和15未用,针6为红色视频信号的地线R-GND,针7为绿信号地线G-GND,针 8为蓝信号地线B-GND,针10为同步信号的地线Sync-GND,针11为系统地线GND,针13为行同步信号Hsync,针14为场同步信号 Vsync。

这是我的显示器说明书上引脚资料
1: 红  2:绿  3:蓝  4:接地  5:接地  6:红地   7:绿地   8:蓝地
9 :+5V      10 :检测电缆   11: 接地    12:DDC-串行数据  13:水平同步信号
14:垂直同步信号   15:DDC-串行时钟

我的显示器时冠捷T198W

我查了点资料,在显示器设置为1440*900分辨率下,行频为55.935khz,场频为59.8hz,但是还有点不明白,行频信号和场频信号以及红绿蓝信号的输入电压极限值是多大,电流极限值是多大,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高手能否指点一下,谢谢了

目前我还不敢给信号,怕烧坏显示器,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A:
行频信号和场频信号是TTL电平,红绿蓝信号的输入电压是0V最暗,0.7V最亮(满亮度),个别显示器是1V最亮。

至于单片机驱动VGA接口,可以是勉强可以实现,但没太大实用意义,分辨率不可能达到1440*900的,就算做640*480都很勉强。

老x最近才做了几个单片机驱动VGA的玩具,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论坛搜索,51也就只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了。
更快的单片机、CPU能够做的更好些,但也有限。真正要效果好的话还是得用硬件逻辑,比如ASIC、CPLD、FPGA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个低智商问题:TTL的高电平我应该选用5v呢还是3.5v呢,

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这是我百度百科上看的,还有,如果我只是看下波形,是否可以只用一种信号线呢,

先谢谢你,我去老x那看看,呵呵

网友A:
Re:
TTL的高电平我应该选用5v呢还是3.5v呢

TTL 电平就是高于2.4V认为是高,低于0.8V认为是低,中间的话不可靠不应该出现。
所以5V和3.3V供电都是可以的。

网友B:
TTL的的输入大于2.4v即为高电平,因此,选用5v还是3.5v驱动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只是看下波形,是否可以只用一种信号线呢,例如只用红色,还有没有找到你的相关电路图和代码,只看到了效果,是否可以给我份示波器的电路图和代码参考下呢,782882923@qq。com,如果方便的话,呵呵

我刚才看了你做的示波器和俄罗斯方块,我觉得你说你那个俄罗斯方块惨不忍睹,我简直感觉无地自容,我觉得我刚才看了你的俄罗斯方块后很受震撼,高手是怎样练出来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觉得自己太菜了,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觉得自己太菜了,呵呵
引用 楼主: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虚心向老X多学学,你以后也会成为大牛的,呵呵!

网友B:
juelang, 想用单片机做一个简易的示波器,建议先搞个成熟的VGA玩俄罗斯方块电路,等有了感性认识,再动手规划用单片机做简易的示波器也不迟,VGA玩俄罗斯方块方案可选老X的,见 [侃单片机] 主题:*老x用51 DIY的VGA第三版:俄罗斯方块 ,也可选网友不亦心转贴的 [侃单片机] 主题:(转)AT89c2051+彩显+俄罗斯方块(绝对震撼) ,由于后面这个玩意是老许以前的一个朋友(现去香港发展)搞的,手头也有点剩下的PCB板, 如想用他做下试验,可送你二块,收货地址发我邮箱,运费顺丰到付哦!:lol

楼主:
谢了,我考虑哈,如果要的话再联系你,呵呵

网友B:
呵呵,没关系,需要的话随时联系。

网友C:
看VESA标准,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