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keil中,如何c语言转汇编语言?

楼主(2010-05-15):
如题
用c写好的源程序,想看看其参数的传递,用到了哪些寄存器,如何查看其汇编代码?

敬请赐教!

网友A:
原则是固定的
看HELP...

网友B:
这个软件有这么牛吗,直接把C转换成汇编?

网友A:
最快的方法看LIST文件(有个选项要包含汇编代码)

网友C:
唉,只要在C文件顶端第一条加上
#pragma  SRC(name.a51)
就得到宏汇编文件nema.a51 啦。其中name.a51是你自己随意取的名字。如果省略,就会得到默认xxx.src宏汇编文件,其中xxx是你的C文件名。

网友D:
不是有个LIST 文件吗

网友E:
哈,程序少还好,如果程序大的话,由C转汇编,除非你**力超人,不然还真看不懂它跳到那里了。

网友F:
C文件上点右键,点“Option for ...”,然后勾选右侧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就会生成对应文件名扩展名为.SRC的汇编文件了。
也可以在调试界面点那个放大镜图标,或者菜单中点“View”然后点“Disassembly Windows”,就可用看到汇编代码了,这时按F10/F11单步执行的是每一句对应的汇编语句,而不是C语句。

这都是Keil最基础的功能,所以2楼才让你去看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