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 6.0中大面积覆铜与走线间距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0-05-15):
小弟请教各位老师,我用Altium Designer 6.0作图时,大面积铺地时,不知怎么设置铺地与走线之间的距离.请老师们教我,我这里先谢谢.(我想增大间距)

楼主:
自已顶一下,等老师指导.:)

网友A:
我很想学,但是不晓得从何下手?

网友B:
铺铜间距设置应该和99一样,不在铺铜选项中,而是在布线规则中的导体间距设置吧。

也就是说铺铜和其他布线一样,遵守同样的间距规则,当然,可以铺完铜后再改回来。

楼主:
谢谢teddeng老师,你说法是正确的,我试过了.谢谢!

网友C:
附件能看不?》

网友D:
打开 design /rules,clearance,建一个规则:第一个匹配对象选你的布线网络类,第二个选铜的net。
再设置clearanc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