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段Com口程序

楼主(2010-05-15):
#include <c8051f34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0      = 0x01;        // Port I/O Crossbar Control 0
   XBR1      = 0x40;           //Port I/O Crossbar Control 1
   P0MDOUT   = 0x10;           //Port 0 Output Mode Configuration 输出模式配置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 Port I/O Crossbar Control 0
   CKCON     = 0x01;               // Clock Control时钟控制
   TH1       = 0x64;   //波特率为9600 // Timer/Counter 1 High 计时器一高位
   TL1       = TH1;              // Timer/Counter 1 Low     计时器一低位
   TMOD      = 0x20;             //  Timer/Counter Mode 时间计数模式
   TR1       = 1;                ///  Timer1 on/off control  启动time1
   TI0       = 1;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传输中断标示
}
void delay(void)
{
uint i;
for(i=1000;i>0;i--);
}
void main()
{
   uchar g;
   PCA0MD    &= ~0x40;     //   PCA0 Mode 模式
   OSCICN    |= 0x03;         // Internal Oscillator Control       内部振荡器控制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UART0_Init();  //串口初始化
   g=9;
   while(1)
   {
        delay();
      SBUF0=g;
   }
}

向串口间断性发送数据,只发送一个字符'9'
不过PC端读取时 总是很乱的一大堆数
g=9是 读取的是/r/r/r/r/r/r/r/r/r/r/r/r/r/r/r/r..........
g=a时 读取的是乱码了 但是很多

帮我看下 上面的程序有没有错误~

网友A:
我已经帮你看了

楼主:
我已经帮你看了
引用 网友A:

那到底对不对呢?

网友B:
你发送0x09,想显示出'9'来?

网友C:
LZ的本意估计是发送数字9...
要知道g=9;代表的是发送ASCII码为9的字符,这里就是/r,a代表的则是换行符
如果要发出去数字9...要么:
g='9';
要么就g=0x39;或g=57;
这可是基础...

楼主:
我承认我不会的就是基础
也是被逼无奈啊
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不对
这次g='9';
去读到的只有MMMMMMMMMMM.....和/0

网友C:
有/0就说明你输入值有问题
'9'和0x39以及57都是等价的
\0是字符串的结束符,估计你输入的是g="9";
这里"9"实际上等价于'9','\0'两个字符

网友D:
哎 真不知道你是文学专业的吗?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