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STC下载问题

楼主(2010-05-15):
请教:
单片机的型号是STC12C5616AD,下载步骤到“请给MCU上电……”,我上电就没有反应,我选用的是内部晶振,请问会是什么问题?有用过内部晶振下载成功的朋友吗?

网友A:
1、连接好芯片与编程器
2、点下载
3、上电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还是在STC的PDF中找到答案,想再次使用内部RC,需要再外接晶振,不知道我手上这块是否默认的是外部的,我外接晶振下载成功后,再除去晶振,选择内部RC,之后的就都可以下载了,确实不怎么喜欢用S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