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相位累加器?

楼主(2010-05-15):
(无正文)

网友A:
相位累加器,顾名思意,就是对相位进行线性累加的寄存器咯~

这个词一般在数字频率合成器(DDS)中出现,因为数字频率合成时,要想输出一个波形(比如正弦波)的话,当然应该输出一个周期内的很多个点才能得到失真的很小的波形,所以时钟的频率会是输出波形频率的x倍。
然后时钟每加一,相位就增加1/x,然后输出查表、计算出的瞬时值,再继续下一时钟...
当x个周期后,也就输出(得到)一个完整的正弦波了。
而这个计数累加器就是相位累加器了。

很明显,要输出的频率并不一定就刚好是系统时钟的整数分之一,也就是没法整数分频,那当然只能用小数分频或者可变系统时钟咯~
否则就只能输出间隔的频率而不能输出任意频率了。
所以相位累加器如果不是小数的话还得增加辅助相位计数器来累加小数部分,不然是不能输出任意频率的。

LZ自己去想想DDS的原理吧,然后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