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红外接收管的朋友能否进来下,谢谢了

楼主(2010-05-15):
(无正文)

网友A:
最近正用过,在太阳光下不能用。

网友B:
应用时要用遮光罩遮住避免强光干扰!

网友C:
我用过,可以接收到2米多

网友:
可接收5米外物体的反射光,且太阳底下可工作

网友D:
调制即可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接收端用三极管搭一个放大电路,可以增大接受距离。选择不同的电阻值,可以达到不同的距离,多测试几次,按需要选一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