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传输线的问题

楼主(2010-05-15):
我现在有两个u口摄像头连接电脑,我想用单片机控制这两个摄像头切换,在他们的线路中分别添加了两组继电器,也就是通过两组继电器的关闭和吸合来控制切换这两个摄像头,想达到等同于用手拔插换摄像头的功能,最后出来一组公共u口线接电脑。但是试验不成功,不知道usb线有没有什么相关要求呢?

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呢?我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可以切换这两个摄像头,并且最终只有一根线接电脑,好像视频采集卡可以实现把?或者有没有好点的usb扩展卡(我用过一款结果不行,按道理说电脑的usb口也应该是用一个类似usb扩展卡实现的吧)希望大家给予意见,谢谢!

网友A:
两个usb就加一个usbhub就ok了呗,市场上才10块左右。
要不就把四根线上都连上继电器。电源和地不断可能不行。之后在继电器1断开后过一段时间继电器2再闭合。这样就模拟了手插拔的过程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楼主应该看看USB接口的结构,想想为什么中间的两个接点比边上的两个要短,这引申出USB设备加载的时序,正确的模拟它才能实现“貌似简单”的人工插拔,至于USB口的扩展,确实用USB HUB即可。

网友C:
对USB线没有要求!电源线不用断开,但两个继电器断开与闭合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样主机可以识别设备以断开。不然前一设备断开后主机不能识别其断开,而另一个设备刚接入主机可能无法识别!ar_dong说的对用一个USBhub即可解决!

楼主:
恩 谢谢朋友们 用USBhub确实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不知道哪个厂家的产品可靠呢 我用过一款 信号通过后不稳定了 有没有质量和品质好的可以达到就跟电脑上自带的那些u口同等功能的

楼主:
我试了下继电器的方案,发现连上继电器信号就基本过不来了,还没有让他开关,直接连得常闭点都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小的继电器呢?

网友D:
呵呵,用USB switch
引用 网友E:

没错,可以看看 FSUSB11或者MAX4850

楼主:
恩谢谢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USB switch 我搜搜资料

网友F:
用模拟开关应该会好些吧

楼主:
FSUSB11或者MAX4850 这应该就属于模拟开关吧 不知道他比继电器的优势在哪呢?

网友G:
模拟开关的话,注意带宽哈

网友H:
楼主先调试低速或者全速USB吧
高速的480M的带宽,也有不少讲究的

网友I:
价钱高的hub肯定就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