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电路的分析寻求帮助

楼主(2010-05-15):
请帮忙分析为什么lm4766前要加lf353,有何作用,

网友A:
LM4766是不是不能当跟随器

网友B:
大多数功放(分立件或IC)并不是理想的运放,输入阻抗比较低,
前级增加一级缓冲,可以减少对信号源内阻的敏感性(特别是幅频特性的一致性),而且还可以更换不同的运放来调整听感。

楼主:
如果是输入阻抗比较低,可用电压跟随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