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下图中负电源怎样分析呀?谢谢!

楼主(2010-05-15):
如果Q4换成PNP管,请分析一下具体工作原理,怎么得到输出-6V呢?

楼主:
有人认为Q4那里有错误,不知是不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Q4极性错误,应该是PNP管。

网友B:
Q4基极电压由稳压管决定了,加上一个Vbe压降,就是-6V的输出。

网友C:
稳压管是多大的? 5V?

楼主:
稳压管是6.2V,非常感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D:
那个u6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E:
U6是TL431

楼主:
为什么对运放供电,正电源用+5V,负电源用-6V呢?有点迷惑!

网友F:
负电源没到-6V,6.2-0.6在-5.6V左右。
运放可以工作在正负电源不相等的情况下。

网友G:
Q4极性错误,应该是PNP管。
引用 网友A:

"Q4极性错误,应该是PNP管",是因为电流的方向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