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独立看门狗使用方法?谢谢!

楼主(2010-05-15):
IWDG_KR = 0x55;        //解除 PR 及 RLR 的写保护
        IWDG_RLR = 0xFF; //看门狗计数器重装载数值
        IWDG_PR = 0x06; //分频系数为256,最长超时时间为:1.02S
        IWDG_KR = 0xAA; //刷新IDDG,避免产生看门狗复位,同时恢复 PR 及 RLR 的写保护状态
        IWDG_KR = 0xCC; //启动IWDG

这样写的不知道对不对?
执行完之后三个寄存器的什都没变化。分频、初值都不起作用,导致看门狗时间为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它NND,刚刚试了要先开看门狗才行!手品木!差点把PDF都看破了!就不能写清楚点啊!

楼主:
要这样写才行:
       IWDG_KR = 0xCC; //启动IWDG
        IWDG_KR = 0x55;        //解除 PR 及 RLR 的写保护
        IWDG_RLR = 0xFF; //看门狗计数器重装载数值
        IWDG_PR = 0x06; //分频系数为256,最长超时时间为:1.02S
        IWDG_KR = 0xAA; //刷新IDDG,避免产生看门狗复位,同时恢复 PR 及 RLR 的写保护状态

网友A:
这个问题,前面有人问过的。

网友B:
哈哈,我也有过,当时是在2ms喂狗可行,在100ms就不行,看PDF好几遍才发现问题,看资料太不认真了!

网友C(2014-08-26):
受教了,自己看PDF太不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