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单端反激 200W去掉负载时听到吱吱响声

楼主(2010-05-15):
3842 带200W负载 满载时候单片机控制移除负载出现主变压器吱吱响次级辅助绕组输出电压变低,单片机复位现象。而带120W时移除负载则没有问题。

请问高手们是什么原因造成输出电压变低。调整什么地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200w移出负载后工作在了打嗝状态了

估计你给单片机供电的不是受控绕组

猜得

这个问题需要图

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环路裕量不够,好好检查一下吧。

楼主:
我现在考虑可能是:

我测空载占空比太小,加满载后占空比宽28%,然后突然去掉负载,后级反馈把电源关死,而后级的输出电压仍然过高,之后启动电阻启动电源而打嗝。

楼主:
请问高手,我如何能把空载时候占空比调的稍微宽一点。

现在非常小。

网友C:
5楼:
好像办不到。

楼主:
是不是加假负载或者改变变压器参数会有效果呢?

楼主:
死(假)负载问题

输出没有或没加足死负载的现象:开不了机(打嗝),或输出电压变高 (欢迎大家指正并补充)
1.占空比的最大和最小都受限制(死负载跟最小占空比相关联)
很多芯片,占空比不能为无穷小,而是有一个最小值,再小就是零(彻底关断)。凡片内有锁存器的芯片都是如此,例如SG3525、UC3842等等。没有锁存的芯片在占空比减小时则是脉冲逐渐变窄直到成为尖峰(脉冲前后沿总有倾斜),然后尖峰高度逐渐降低,例如TL494。要命的就是这点。负载极轻时(极端情况就是开路)芯片彻底关断后输出电压减小,减小到一定程度芯片又重新开启,但一两个脉冲已经足以使输出电压过高,然后芯片又彻底关断。这种情况类似保护电路的“打嗝”,但开启-关断的频率比“打嗝”高,可能落到音频范围内而被人听见。
(打嗝”现象可能会提前出现。“打嗝”时,开关管是间断工作的,电源可能会发出人耳可听见的尖叫声,输出的纹波也会变得很大,在设计时应该尽量避免。频率快一点,饭勺就可以用小点,“打嗝”就是喉咙太小了,勺一口饭要等好久才吞下。)
2.电感电流不连续,工作是不稳定的,有一定负载电流时可能仍输出正常的电压,但负载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就会“稳不住”即输出电压变高。
    为使电感体积不要太大,通常是用加“死负载”的方法,即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使该电阻泄放掉一些电流。该电阻泄放的电流也不能太大,否则功耗大,效率低。通常泄放最大输出电流的百分之几。
(开关电源的输出是一连串脉冲,所以叫开关电源。但负载用的是直流,所以需要将这些脉冲滤波成直流。从能量角度看,滤波电路是在脉冲到来时储存能量,在脉冲消失时又向负载释放能量。那么开关频率高,每个周期需要滤波电路储存的能量就比较小,故而电感电容的体积都小。从需要滤除的频率看,开关频率高,需要滤除的频率不含低频率成分,电感电容可以用得比较小)
3.死负载的选取
空载时占空比非常小,且会引起间歇振荡,需加上死负载,其值在调试中决定,在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其阻值越大越好。
4.如果假负载不加或者没有,满载开机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带不起载,因为占空比太低。

5.彩电维修接假负载
    如果不接假负载让电源空载就会引起输出变高,反馈到调整电路,进一步使得开关管导通占空比变小,不能跟实际带载状态一致造成工作状态的改变。有的机器是带载能力下降,如果不带负载就会看不出问题了,有的机型不带负载电压就会高出很多引起烧坏元件。根据电路不同儿不同,有的机型可以空载维修。

楼主:
我查到这个应该是对我的现象的一个诠释,我再去调一下,解决后给出结果。

网友D:
结果如何   呢。。。呵呵

网友E(2018-07-26):
单端反激 200W,这个功率是不是太大了?貌似200W以上用正激的多

网友F:
很典型,这是各输出之间,在最小占空比情况下(打嗝),由于能量是电压平方,而低压负载通常又相对电流较大,采样稳压的主绕组因为负载突卸,变成0负载,当越高负载,突然卸掉,系统稳压环节经过短时间过冲,该过冲随着负载增大而越大,也导致稳压环节进入深度调整状态时间越长。(光耦深度导通)
这时候,实际上3842是没有输出驱动的,输出没有,如果低压整流组储能电容不够(这种情况,要还能维持低压供电,有时候需要几千uf以上的电容),进入单片机失压电压,单片机就直接复位了。
解决办法:单片机供电从主输出经过功率电阻+稳压管直接供应,顺便稳压管+功率电阻还能作为死负载。
这样就绝对不会发生低压供应能量不够问题。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单端反激 200W,这个功率是不是太大了?貌似200W以上用正激的多

功率大了用正激成本更低,但也不是不能用反激。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单端反激 200W,这个功率是不是太大了?貌似200W以上用正激的多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