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楼主(2010-05-15):
为什么理想电压源对于交流电而言是短路的,理想电流源对于交流电而言就是开路的?
理想电流源内阻很小,理想电流源内阻特别大??
这样的解释没有什么意义,希望可以给我更加本质的解释!!
期盼高手,谢谢!

网友A:
你把理想电压源电流源的伏安特性图画出来,求导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楼主:
有点意思,谢谢!

网友B:
理想电压源内阻是零,否则不是理想电压源。
理想电流源内阻无穷,否则不是理想电流源。
这怎么能说没有意义?还要什么“更加本质的解释”?

楼主:
如果要是按你这么说,这个就是本质的话,那么我说一句话,就可以推翻了!
你说电流源内阻为无穷,那么是不是可以意味着这儿有一个无穷大的电阻,那么有个无穷大的电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断路。短路就意味着没有电流!
试问,如果你说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就是本质的解释,那么,和我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断路没有电流,
你可以回答,断路的电阻无穷大!
那么这两个问题几乎是同一个答案,但是情况却是完全不通!
所以,我说,4楼,你给出的答案不是本质的答案!
本质,意味着特性,是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

网友A:
楼主应该知道直流电阻是V/I,交流电阻是dV/dI。这还不好理解么?理想恒流源与恒压源讨论直流电阻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A:
你说:理想电压源内阻很小,理想电流源内阻特别大??
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理想电流源内阻为无穷大。
你可以把理想电压源想象成一把锯,你跟我来锯木头两头拉。那么你手的运动随时间变化的运动轨迹应该和我的手的运动轨迹是完全一样的,因为锯条的长度是固定的,对于电压源而言就是两端电压始终不变。假设运动轨迹是正弦波,那么你和我的手运动的幅度、相位和频率是完全一样的,交流信号的这三要素确定了,就意味着交流短路。恒流源也一样,此时电导为0,那么对于交流就是开路

网友C:
呵呵!
想起了小时候的绕口令。

楼主:
其实,我觉得2楼的解释比较本质!
不过,谢谢大家啦!

网友D:
支持4楼
2楼的只是数学佐证,更不能说是本质!

网友E:
  1. 理想电流源内阻很小,理想电流源内阻特别大??
这句有点错误,应当为“理想电压源内阻很小,理想电流源内阻特别大”。

内阻小,交流电加上去后形成的叠加电压小,因此相当于被短路。
内阻大,交流电加上去后形成的叠加电压大,因此相当于被开路,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一般地,电压源或电流源的内阻分两种:
一种是交流电阻,也称动态电阻,电压源的动态电阻很小,电流源的动态电阻则很大。
另一种直流电阻,也称静态电阻。作为实际源,这种电阻总是存在的,所谓“雁过拔毛”,经过一个控制器,它总要消耗一些能量,这个能量消耗,具体就体现为“直流电阻”。当然,理想电压源时它为零,而理想电流源时,它→∞。

楼主:
诸位,我说的不是本质,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理想电流源,你说内阻特别大,所以是断路!
那么,我现在假设:
有一个理想电流源,发出的电流值为10安培,它在串联一个5欧姆的电阻!
那么请问:这个串联电路的电流为0吗?
你不是说理想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吗?为什么还是有电流呢?
那你也许会说:
交流电,碰到理想电流源,电阻→∞,视为开路!
直流电,碰到理想电流源,电阻→∞,仍然有电流!

所以,所以,关键问题就在这儿!

楼主:
交流电,碰到理想电流源,电阻→∞,视为开路!
直流电,碰到理想电流源,电阻→∞,仍然有电流!

请问,这个又是怎么解释呢?

楼主:
高手回答!

网友F:
楼主啊,
理想的电流源和理想的电压源,怎么理解?
你可以假设理想的电流源和串联电阻R构成电路。理想的电流源就是只要电路是闭合的,那么电路里面的电流就是不变的。电路里面的阻抗部分是可以变化的。
阻抗R变化会导致理想电流源输出端的电压发生变化。这个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只要电流不变,电压和电阻的关系就始终成比例变化,并且是唯一对应的。
那么当我们加一个交流电到这个存在电流源的电路时,电流源为了维持电路的电流不变,就调整内部电阻,改变输出电压, 抵消这个交流电压,保持电阻R上的电压不变,就保证了电流不变,则需要内部电阻无穷大。所以对于交流电来说电流源相当于开路。

网友F:
这里的“开路”并不等于R上没有电流,而是R上的电流依然是电流源的电流,R上的电压也依然和电流源成比例。只是R上的电压电流不受交流电影响。
楼主啊。。。。。。。。。。。。。。难得糊涂。你太过认真啦

网友F:
这里的''开路“,只是开路的交流电。

楼主:
OK!
谢谢楼上的!

楼主:
呵呵,蛮热心的!

楼主:
好,我忘了!

网友G:
我理解的这里的‘开路’,是相对于除本身之外的激励源而言,如果这个激励源不能改变其特性,就看作开路了。比如电流源相对于电压源而言,电压源无法改变其电流,只能改变其电压,就可看作‘相当于开路’或‘等效于开路’,另一个,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