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ESR问题

楼主(2010-05-15):
(无正文)

网友A:
你看到的资料上是对的。

网友B:
:)  不是绝对的关系吧

具体看手册

工艺很有影响  低esr很贵的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如果需要Low ESR的电容,是不是可以用大耐压的电容取代Low ESR的电容

网友A:
4楼:
那样体积和成本都要增加很多。
可以考虑用几个与原电解电容耐压相同但容量较小的电容并联,这样体积成本增加不太多。

网友C:
电容耐压越高,电容的ESR越低

网友D:
ESR的高低,与电容器的容量、电压、频率及温度…都有关
当额定电压固定时,容量愈大 ESR愈低.有人习用将多颗小电容并接成一颗大电容以降低阻抗,其理论是电阻并联阻值降低.但若考虑电容接脚焊点的阻抗,以小并大,不见得一定会有收获.
当容量固定时,选用高额定电压的品种也能降低 ESR;故耐压高确实好处多多.
频率的影响:低频时ESR高,高频时ESR低;
高温也会造成ESR的提升.

网友E:
二者没有所谓的因果关系

网友F:
你还是看电容的数据手册吧
这个问题太绝对了
偶感兴趣,哈哈~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二者有因果关系,手册正确

网友H:
支持8楼的说法

网友I:
结构性问题

高/低耐压电容有什么不同?
同样的封装,
同样的引脚材料
.....

高/低不同的耐压电容区别在哪呢?
在于极板间的距离上.
间距越大,耐压相对较高-----(指除了间距/相对面积外所有条件相同时)
这样对ESR有什么影响呢?

ESR,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三个单词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等效串联电阻”。

问题就出在极板相对面积上了.
耐压高,极板间距就得增大, 要想得到相同容量的电容,
只能增加相对面积

面积大的极板上堆积离子,
相对比面积小的容易,快
-------如,大面积的极板上形成一层离子,  在面积只有它一半的极板上就得堆积两层,才能形成等量的离子.

也就是说,面积大的极板对离子的阴碍力小于 面积小的极板.
这就是ESR相对小的原因所在.

但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系列的电容没有可比性.

不少的低ESR电容内部封装了两个电容的-------原因不明

网友J(2012-06-29):
8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