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0-05-15):
我想把这个帖子重发一遍,可能会和yhx001遇到的问题不太一样。
现象:USB接到电脑上,出现了USB unknown Device。打开详细资料后看到的VID和PID都是0000,和我配置的不一样。
我用64215做了一个鼠标的HID。用的USBFS模块。成功烧完程序后,上电,用万用表测了一下D+和D-,其中D+是3.1V,D-是0V。这样的电压正常吗?对于D+和D-没有接上拉电阻,只是各串了一个24欧的电阻。对于CY的片子,USB数据线需要接上拉吗?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啊?
还有就是,为了降低功耗用的是lowspeed模式,给芯片供电是3.3V,芯片上的对应USB的Vdd也接的3.3V。这个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不论程序是怎样的,只要配置好了USB和HID的描述符,PC应该能识别出USB设备的。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谁有经验能分享一下吗?
USB线肯定没有问题,试验过。
郁闷啊,我恨UNKNOWN

网友A:
只要配置好了USB和HID的描述符,PC应该能识别出USB设备的.
这个理解是对的。

网友B:
那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楼上什么意思?

网友D:
VIP和PID正确吗?

网友D:
只用VID和PID正确,才能有正确的驱动程序与之对应。

网友E(2010-06-22):
我使用的是CY7C68013A-56PVXC,先安装了cy3684_ez_usb_fx2lp_development_kit_15。然后给自己画得板子上电,再把usb(cy7c68013a)接到pc机上,pc机第一次找到发现一个未知设备,后来就很少有反应了。我检查了电源电压为:3.2965V。RESERVE通过10k接地,SCL和SDA通过上啦电阻接到3。3v电源。其它的VCC和GND我都检查了,都是对的。CLKOUT有输出为6Mhz(由于我的xtal用的是12Mhz的),reset引脚接到3.3v通过一个rc网络。在d+和d-不接到PC机上的时候输出为:D+为3.3v。D-为0.8v-1.5v左右,而接上PC机后D+和D-都为0v。另外就是接上PC机后,我的PC机的设备管理器大概1秒钟跳一次,很少能跳出unknown device。在有unknown device的时候,查看VID和pid都是0x0000,而不是默认的值。我换了两块板子都是一样的效果。也换了两台电脑试了也是一样。我想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会不会是我的usb延长线(我换过两根能够识别我的u盘的)的问题?我的时钟(我板子上接的是12Mhz)的原因?我的RESET引脚也换过很多的RC组合,下个帖子我将发我的reset引脚的原理图!并进行说明!   请各位大佬指教指教!

网友E:
这个就是我的RESET部分原理图,其中R153为100K,R165为820K,R166为1M,
我用跳线冒把R153和49引脚连接起来出现上诉情况。后来我试过几种方案,就是1、把R166去掉,R153连接到P49,结果一样。我去掉R166,把R153换成20K,47K,30K,把R153连接到P49,结果页一样。  另外就是上电后我也检查了各个引脚的电压值。没有发现异常。请各位老大指导。

网友F:
CY7C68013A硬件设计要求500uW的24M晶振,外接12pF的负载电容。

网友G:
配置好了USB和HID的描述符应该就没问题了啊

网友G:
不过你搞得太博大精深了

网友H:
一句一句看下去觉得没啥问题啊

网友I:
建议先换条USB线试试

网友J:
楼主不是说USB线肯定没问题?

网友K:
下面这个贴子很多CY7C68013A的资料、代码等,可以看看
【USB资料大集合】偶搜集的 大量驱动源码 CY7C68013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1941

网友L(2010-08-19):
建议检查硬件,主要是复位,我用FPGA复位就不行,就得用硬件电阻+电容复位。

网友M:
以我的经验是看下电源和地线是否正确连接,我最初做的那块板子也是郁闷了我很久,最后一个个引脚对应TRM,居然发现有一个脚没有接地,浪费了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