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了解镇流器的朋友看看这个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2010-05-15):
修自家一个日光灯的镇流器,其中一个二极管,拆下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反读数都是1,是不是烧坏了? 这算是击穿还是什么?

想换一个,但是不知道型号。上面模模糊糊的好像写着D85。红色的玻璃封装。是不是快恢复管? 能用什么型号的替换?

就是左边那个红色的小东西。在右边的位置是DB3。

网友A:
双向触发管。

楼主:
Holy  shit .. DB3是它的型号啊

楼主:
那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反读数都是1,是烧坏了还是正常的阿?

网友B:
有点像1n4148

网友C:
双向触发管。
如手头没有,可用二个12-15V的稳压管反向串联后代替。

网友D:
DB3是双向触发二极管,普通万用表电阻档或二极管档测量正反向都显示1无法判断好坏,但不是1就肯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