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进入待机模式后很容易自动复位

楼主(2010-05-15):
把STM32按照正确的时序进入待机模式之后, 一开始都还正常..外部中断是不能唤醒的, 除非在PA0(WAKE UP PIN)上加一个上升沿.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发现我开一下台灯, 系统居然自己复位了, 就好像我按了复位键或者按了PA0一样....随后发现,貌似外界有一点小小的干扰都会导致系统自己跑出待机模式...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过这些问题啊?
PS:台灯放在开发板旁边,但是和开发板的电源是独立的. 另外有时候碰几下VDD那根线, 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以下是我进入待机模式的代码: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WakeUpPinCmd(ENABLE); //使能WAKE-UP管脚
PWR_EnterSTANDBYMode();   //主机进入待机模式(最低功耗)

系统复位之后,也会执行 PWR_WakeUpPinCmd(DISABLE); 这句代码

应该不会有错吧...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复位脚或者PA0容易受台灯干扰。
PA0:可以试着直接接地。
复位脚:可以试着直接接电源。
然后看看是否还受台灯干扰

楼主:
之前都试过了....硬件上平时PA0接地的;
复位应该没问题,因为我试过一些没有进入待机模式的程序,无论外界怎么干扰,都不会自动复位.

然后PA0我直接断开,让他浮空,都不行...还是一开灯,程序就复位..

网友A:
对于ARM芯片(包括STM32),从STANDBY模式唤醒,代码就从复位入口开始运行,基本上等同于复位。

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是数字示波器),建议看一下:Vdd、复位脚以及PA0,当开灯时这些引脚是什么状态。

网友B:
请在复位后,通过复位标志寄存器察看复位原因,也许会有所发现。

楼主:
香主你好!
无论是WAKE-UP复位,还是NRST复位,或者是外部一个小小的干扰引起的复位,复位后,RCC->CSR始终是0X0C000000
现在问题是比较明显,如果没有进入待机模式,外部无论怎么干扰,都不会复位
但是如果进入待机模式,外部只要一个很微弱的干扰,例如万用表任意一个档位接STM32的任意一个管教,都会引起WAKE UP事件....

楼主:
晕,在待机模式下......甚至是随便用一根导电的轻轻一碰任意一个无关的管脚,都会触发复位事件(或者是WAKE UP事件)

网友B:
请问,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那些无关的管脚都是处于什么配置模式?

楼主:
无关的管脚是应该是复位之后的状态,我没有对它们进行配置.

很奇怪,找了很久,发现主要用一根杜邦线把PA0(也就是WAKE UP脚) 引出来(无论引线是悬空,或者接地) 之后, 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比如随便拿一根导线去碰一下无关的管脚,就会唤醒系统.

但是如果不用杜邦线引出来, 一切都正常, 系统很稳定.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像按键抖动那样的问题?但是要对WAKE UP脚消抖,好像不太可能....奔溃了...

网友B:
请把所有无用的管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或配置为推挽输出同时接地并输出'0'。

复位之后所有管脚为浮空输入状态,如果没有接任何外部电路,极易受到干扰。

楼主:
香主...再次麻烦你....

按照你的指示,我把所有IO都配置为模拟输入或者推挽输出0, 在系统初始化前或者 在进入待机模式前 都设置一次. 结果还是原来那样子

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
STM32的用户手册上写着:待机模式可实现系统的最低功耗。该模式是在Cortex-M3深睡眠模式时关闭电压调节器。整个1.8V供电区域被断电。PLL、HSI和HSE振荡器也被断电。SRAM和寄存器内容丢失。只有备份的寄存器和待机电路维持供电(见图4)。
(见STM32 RM_CH的 4.3.5节)
那就算之前配置了IO, 进入待机模式了这些配置也将是无效的啊?对吗?

网友B: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的系统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待机模式,则情形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检查一下,看看系统是否正地进入了待机模式。

还有一点就是系统中不要有悬空的管脚,不用的管脚都要把它们接到地或接到VCC,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各种干扰。

网友C(2012-06-30):
没有下文了? 如果有结论的话, 这是个很有借鉴意义的贴子. 先做个记号.

网友D(2013-11-12):
楼主问题提出来了,问什么不结贴??我也遇到和楼主相似的问题,是在没进入待机模式的时候,随便碰一个IO口,就会复位,但是一旦插上JLINK就没有影响 ,所以我连调试都没有办法.

网友E:
EMI干扰.
你的板子EMC做的不够或根本就没有

网友D:
嗯,可能吧,开发板,应该没有EMC吧,我的问题解决了,因为我是在中断里进入待机模式的,所以中断了加了一个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F(2017-09-16):
尴尬。7年之后我也遇到了。用的STM32L0. 关键是不稳定,时有时无,所以很难判断

网友G(2019-02-27):
牛X了,9年后,遇到同样问题,STM32L053R8,进入stop睡眠模式,有时因为外部的连接电线,螺丝刀碰到金属产品外壳,人的触摸,不小心都可能唤醒。2年了,各种方法,软件,硬件,都想了办法,如故。 不知道我牛了逼,还是ST牛X。

网友H(2020-12-02):
引用 网友G:
牛X了,9年后,遇到同样问题,STM32L053R8,进入stop睡眠模式,有时因为外部的连接电线,螺丝刀碰到金属产 ...

你这个像esd事件了

网友I(2021-01-02):
遇到同样的问题,能不能说说,后面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J(2024-04-01):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的系统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待机模式,则情形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检查一下,看看系 ...

您好,请问如何判断是否进入待机呢?

网友K:
IO管脚上加一个滤波电路处理

网友:
STM32的NRST引脚监测到低电平信号时,会触发外部复位。如果NRST引脚意外接地或受到干扰导致低电平,STM32将从待机模式中唤醒并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您好,请问如何判断是否进入待机呢?

你可以根据功耗、连接情况等来判断。

网友L:
TM32在进入待机模式或停止模式时,可能会因为低功耗管理复位而被自动复位。这通常是由于用户选择字节中的相关位(如nRST_STDBY或nRST_STOP)被设置为使能复位。要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检查并清除这些位,以确保在进入待机模式或停止模式时,系统不会因低功耗管理复位而自动复位。

网友M:
如果STM32程序中使用了看门狗(WWDG或IWDG),并且在待机模式下程序运行异常导致看门狗计数终止,那么也可能触发复位。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检查程序,确保在待机模式下看门狗能够正确工作,或者暂时关闭看门狗进行调试。

网友N:
在待机模式下电源供应正常。如果电源供应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单片机意外复位。

网友O:
统使用了外部唤醒源

网友P:
STM32的时钟系统异常,如HSE或HSI时钟故障,可能导致微控制器意外复位。确保时钟系统配置正确,且在待机模式下时钟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Q:
检查是否有外部中断或事件导致单片机意外复位。

网友R:
检查是否有外部中断或事件触发了唤醒,例如RTC闹钟、外部中断等。如果没有满足唤醒条件,STM32可能会自动复位。

网友S:
进入待机模式前,已经正确设置了唤醒源和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T:
使用调试工具如单步调试、断点等,逐步分析程序在待机前后的执行情况,查找可能导致复位的软件逻辑。

网友U:
使用示波器监测NRST管脚的电平变化,确认是否有外部信号或复位电路导致NRST管脚电平被拉低。

网友V:
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STM32自动复位

网友W:
NRST管脚上的低电平也可能导致STM32发生外部复位。如果STM32在待机模式下因为NRST管脚电平被拉低而复位,你需要检查复位电路以及是否有外部信号干扰NRST管脚。

网友X:
在输入输出引脚处加入滤波电路进行处理

网友Y:
根据STM32的复位源标志位,分析RCC_CSR控制状态寄存器中的复位状态标志位,以识别复位事件的具体来源。

网友U:
软件层面的bug或不当配置可能导致STM32在待机模式下意外唤醒并复位。检查软件代码,确保在进入待机模式前后正确处理所有外设和中断。

网友Z:
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 需要关闭所有外设,并确保所有中断都被禁用。

网友AA:
使用调试工具,例如单步调试和断点,来分析备用程序之前和之后程序的执行情况,并找出可能导致重置的软件逻辑。

网友AB:
如果复位引脚的状态在进入待机模式后发生变化,可能会导致自动复位。需要检查复位引脚的电路连接,确保没有意外的信号干扰。

网友AC:
如果使能了看门狗定时器,并且在进入待机模式前没有正确喂狗,WDT溢出可能会引起自动复位。需要在进入待机模式前妥善处理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AD:
电源电压波动或不稳定也可能导致STM32意外复位。

网友AE: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以及电路板上是否有损坏的元件或短路等问题。

网友AF:
检查是否有固件中的逻辑错误,导致在待机模式后意外执行了复位操作。

网友AG:
STM32的看门狗定时器会在设定的时间内未收到喂狗信号时,产生复位信号。如果在待机模式下看门狗未被适当配置或喂狗,可能导致自动复位。

网友AH:
是不是IO上面有感染信号,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AI:
使用外部中断源唤醒?看一下IO引脚上是不是有干扰信号。

网友AJ:
没有短路、接触不良或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单片机意外复位

网友AK:
有可能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如电源引脚上的噪声、地线问题等

网友AL:
在进入待机模式前,正确设置了电源管理相关的寄存器, 这些设置错误可能导致不正确的待机模式行为。

网友AM:
检查固件中的一个逻辑错误,该错误导致在备用模式之后出现意外的重置。

网友AN:
可能存在硬件问题,如电源引脚噪声,接地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