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 V-F 转换求助

楼主(2010-05-15):
我的LM331电路图如下

压频转换公式如下:
F=(V*Rs)/RL*Ct*Rt*2.09
电压和输出频率应该是比例关系,但是实际情况很不好,电压输入范围应该是0到10V,但是到输入电压是3.46V是频率就没有了,输出口为0电平,占空比为0%,输入电压为3.36V到2.91V期间,频率不稳,大小调换,频率波形有脉宽也有电压尖峰,脉宽和电压尖峰交替,输入电压为2.86V到2.36V期间
2.86V      44.25K     压频比15472
2.57V      39.22K     压频比15354
2.51V      38.46K     压频比15322
2.46V      38.20K     压频比15528
2.36V      36.76K     压频比15576
这个期间近似线性  不过我的硬件电路的压频比应该是七千多(更正图中Rt应该为10K),往下电压输入
2.30V      19.53K     压频比8491
2.28V       19.30K    压频比8465
2.19V       10.92K    压频比4986
1.99V        3.65K     压频比1834
1.89V         1K         压频比529
1.84V  和1.76V和1.70V的占空比很大,接近100%,大概4V平直电压。
总的来说电压由大到小,输出频率占空比逐渐变大。现在在做毕业设计用LM331做AD转换,这个问题好几天都没解决,很困惑,LM331的数据手册中推荐Ct是0.01uF的电解电容,不过我真是买不到这么小的电解电容,我看到别人有用1000PF的独石电容的,我也用了1000PF的独石电容。后来我有Ct又换成0.01UF的独石电容(0.01UF的电解电容买不到),情况差不多。请哪位用过LM331的老兄,帮小弟一把,万分感谢。

网友A:
CT应该用低温度系数的电容,比如CBBC电容、云母电容,而绝不是电解!

另外,要注意电路的线性范围和输出极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用0.01uF的电容后,LM331输出最大频率是10K,应该没问题。即使是用1000PF的Ct,331输出也没有超过100k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电源有问题,分给我,哈哈

网友C:
你的电源有问题,分给我,哈哈

网友D:
电源有问题?哪里,没看出来

网友E:
331是经典V/F变换电路,0.1%精度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E:
把R4这部分电路去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