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子函数不能返回到主函数

楼主(2010-05-15):
void init(void)

{

...

}

void main(void)

{

DDRB=0xff;

init();

while(1)

PORTB=0xff;

}

B口连着一排灯   高电平亮   可是上面程序灯却不会亮

void init(void)

{

...

while(1)

PORTB=0xff;

}

void main(void)

{

DDRB=0xff;

init();

}

这样灯就会亮

子函数的...代表很多代码 第2种方法灯会亮 我想应该说明...代表的代码能跑通吧   但为什么第一种方法就不行呢

是不是说明进了子函数 回不到主函数

网友A:
LZ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B:
我看不出这程序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ICCAVR

楼主:
我也是思来想去,觉得程序没有多大差别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肯定是目标CPU选择不对,导致堆栈指针不对,不能正确返回.
第二种方案是直接进入子函数对PORT操作且踏步了,而且不需返回.如果返回也是错误的.

网友D:
CPU型号没有选对

或者mega128/mega64的M103熔丝位使能了

网友E:
目标CPU选择不对,这个还能选错吗

网友F:
前面的程序停止在INIT函数里了,init里是不是有一个死循环!

网友B:
init(void)
是一个初始化程序吧?

网友G:
init(void)的具体内容省略了,第二个能通过,说明这个init(void)没有问题

网友H:
程序不多,占得地方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