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128 adc采样求助

楼主(2010-05-15):
我用m128做adc采样,128模式,可PF7,PF5,PF4被拉高,查资料说是第二功能JTAG使能的原因,
我将progisp1.6.7的熔丝高位JTAGEN由0改1并写入,上拉电阻被取消,可adc不采样了。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可能的事情,你得仔细检查程序和熔丝

楼主(2010-06-24):
回复 网友A:
缘何不可能啊

网友B:
你这是在用JTAG功能吧,那怎么可能有AD呢,先把JTAG禁止吧

网友C: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如方便,可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