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无线通讯,多主发送问题

楼主(2010-05-15):
多个通讯模块,同时发送不同的数据,那接收端可以收到数据吗?
我关心的是可以收到数据不,即时是乱码也没关系。
因为如果是乱码,那么我知道有人给我发数据,我再逐一查询是谁就可以了。

网友A:
当然可以! 我就怕乱了 所以软件里面做了防冲突协议
你不要防冲突的话  从机直接主动发没问题!

网友B:
如果多节点同时发送会产生电平竞争,不对端口电路做隔离处理的话,接口芯片可能会因之发生损坏的风险,协议上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隔离处理可在端口AB线上各串一个20欧姆的电阻实现。

网友C:
如果多节点同时发送会产生电平竞争,不对端口电路做隔离处理的话,接口芯片可能会因之发生损坏的风险,协议上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隔离处理可在端口AB线上各串一个20欧姆的电阻实现。 ...
引用 网友B:

无线传输怎么会有电平竞争?还要做隔离处理?

网友D:
LS,当多个设备同频同时发射时,会怎么样呢? 接收端会收到什么呢?

网友A:
chunyang 不小心看成了RS485通信了
接收端 都会接收到
只是码错的概率很大  空间传输速度 越慢 出错概率越大

网友E:
难以区别,因为幅度键控是100%调幅,接收端有AGC,没有发送时也收到噪声码,多个同时发送,就更像噪声了。
当然还是有区别的,噪声频谱和信号频谱是不同的。

网友B:
呵呵,俺脑子短路,433怎么成485了?!
无线多发一收时会造成信号互扰,若不同发射源的场强有较大差别会存在遮蔽效应,弱信号会被接收机忽略掉,若场强差别不大则出现误码,要尽量降低发送请求占用的时间,然后通过主从轮询交互,要特别注意协议设计的工艺性。

楼主:
我是这么使用,在公交站点放一个GFSK的433M模块,公交车上也都放一个。
公交站发一条查询某条线路的车的命令,比如查11路车。
那在附近的11路车接收到查询命令,就返回自己的ID号(每辆车唯一ID)。
假如公交站可以收到完整的应答,可以确认11路即将到达;
假如收不到,那说明附近没11路车;
假如收到乱码,可能是干扰,也可能是附近的几辆11路车同时应答导致,那公交站就按照11路车的ID逐一查询。
因为车大部分时间是不在附近的,这样做为了提高查询效率。
所以我要确认多主发送,接收可以收到“乱码”的问题。
谢谢大家,对这个方案也多提提意见

网友A:
楼主 我想问你的个问题

比如11路 在一条东西方向的路上  有朝东行驶的 有朝西的

我在朝西开的的站头 接收到了一辆朝东开来的11路 但没收到真正有用的朝西开来的车

这时怎么办?

车子调头后让司机手工操作某按钮  改变行驶方向标记 再无线一起发送站头方向吗?

网友D:
呵呵,
LS,
你提醒了LZ,LZ马上就会这么改的:lol

网友D:
公交车当然知道自己的行驶方向,不然怎么报站呢?:)

楼主:
不是的,公交车本身记录它的行程遇到的站点序号,只响应前方站点,对面的站点在反方向,不响应。
公交车在终点附近,可以响应反方向的站点,然后自己自动调整方向。

网友F(2010-07-02):
通信只能确定“有”还是“没有”车。附近有没有车只能在有的情况下用信号强度估计距离。用乱码来估计有没有车不严谨

网友G(2010-08-19):
为什么发送机,在发之前不载波侦听?一个站台,同时200台车,都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