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 频率 占空比

楼主(2010-05-16):
为什么我的331 输出的频率越大 输出的占空比越小呢  频率越小占空比越大

网友A:
是V/F器件的吧?
在V/F过程中,输出脉冲宽度由一个单稳态触发器控制,其脉冲宽度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你观察到的现象是正确的。
如果想得到固定的占空比,可将输出信号作二分频处理。这样,在输入电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占空比将保持在50%左右不变。当然,这样可能对各个量程内的线性或响应灵敏度有一定影响。

楼主:
二楼 你好,我用示波器观察,负脉冲的宽度是不变的,改变输入电压的时候只有正脉冲变换,达到频率随时间变化,实际是Ct的充电时间不变,而CL的放电时间变化,当输入电压较大时,CL放电时间较短,正脉宽较小,占空比比较小,当输入电压较小时,CL放电时间较长,正脉宽较宽,占空比比较大。这个我已经理解了,不过LM331我的外围参数决定,应该输入电压0到10V,对应频率为0到10K,但是当到小1.7V时,占空比就达到了100%,输入电压达到3.4V时,频率占空比就小到0%,整个范围不线性。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电路图如上图,下面的图为LM331的典型应用

上面有些电阻,要求用1%的精密电阻,因为我是第一次做东西也没注意,电阻基本都是用的贴片的,但是我感觉虽然精度不够但是应该也是线性的啊。Ct用的是0.01UF的独石电容,CL用的是1uF的电解电容。
2# iC92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调了还几天了 ,也没弄出来。希望你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电路正常时是输出高电平,因此,有脉冲输出就会在3脚出现低电平。

你说的情况似乎是零点问题,“当到小1.7V时,占空比就达到了100%,输入电压达到3.4V时,频率占空比就小到0%”明显是这种现象,至于“整个范围”是不是线性,可以先不管。具体可以先让P2的调整端接地,稳定基准零点观察,不必急于观察实际零点。

另外,电容CL和Ct要求泄漏电流非常小,影响工作恨不能的主要用户环节也在这里,要小心。

网友B(2013-08-30):
lz,你好,我的电路跟你的差不多,但是输出的占空比却很小,只有周期的十分之一,请问怎么提供脉冲的占空比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