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划做一个手持示波器

楼主(2010-05-16):
想了很久,觉得还是示波器的用途广。另外,我已经有台式示波器了,觉得有时候手持示波器还是需要的,用起来方便,所以决定开工。
    基本想法是:
   1。一定要有个比较好看的外壳装进去。现在我打算用一个我们产品的外壳稍加改造,外形和市面上的手持示波器差不多。到时候拍照了发图上来。
  2。实时采样率200MHz,模拟带宽至少20MHZ,争取做到40MHZ。满足大多数情况下的需要。
  3。5号电池供电,能使用4小时以上。

其他的问题逐步考虑,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楼主:
初步的想法是用MCU+FPGA的方式实现。FPGA实现200M的实时采样。 MCU就用STM32F103。所以还可以当作STM32和FPGA的开发板。呵呵。

    另外,大家知道哪里可以买到OMRON的双稳继电器?

网友A:
:o

FPGA耗电很大。5号电池4小时。。。

LZ的 高速AD打算用哪家的

楼主:
耗电是个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模拟前端做AC/DC切换和衰减选择想用OMRON的双稳继电器,少量的买不知道那里可以买到?
AD打算用NS的ADC08200

网友B:
只要动手折腾,就值得支持,欧耶

网友C:
OMRON的双稳继电器,旧的拆机件,大约8块大洋一个,赛格有卖。

网友D:
这个好。支持。占个位,以后再来看

网友E:
既然是手持示波器,又用到FPGA,为嘛不用软核呢?还能少点地方,看重单片机功耗么?

网友F:
我的EP868外壳是否适合?

网友G:
电池供电能行吗

网友H:
不管结果如何,先支持一下!

网友I:
建议电池用单节锂电,1节5号搞不定,2节以上太麻烦,锂电定制不方便的话可以考虑用18650,18650电池好搞

网友I:
实在不行找个常用规格的手机电池

网友J:
FPGA有ADC?5号电池,要用多少个??自己做一个用??不是开发产品???,不是做课程作业???,那倒不如买一个用用。

网友K:
开源否?如果开源倒可以招呼一拨人去做。
不开源,lz自己玩吧。

楼主:
说一下自己大致的想法:
1。不用软核是因为不想外接DRAM和FLASH,功耗方面的考虑。
2。电池考虑用5号电池2节或4节,是因为我这里的外壳刚好电池仓是2节或4节的2种盒子,4节电池的盒子大一些。2节的小一些。2个盒子是一个风格的,都比较好看。
3。开源。
4。回16楼:FPGA没有ADC,ADC计划用NS的

网友K:
电池可以考虑锂电,电源方面,可以分到大蚂蚁的网站去做。那个网站是专门搞电源的。
搞电源的貌似没找到过超越大蚂蚁的。
不用dram,貌似不太好,sram太贵了,而且,sdram idel 才1ma电流。

网友K:
能做到10m就非常实用了,20M商用都可以了。

网友L:
好好做,这东西前景比较好,如果性价比高一定很受欢迎的。

楼主:
要用到的主要器件:
放大部分: AD8065, AD8337
A/D:       ADC08200
FPGA:待定
CPU :STM32F103RET6
LCD: TFT LCD 2.4寸或者3。5寸

功耗:
AD8065(1片/通道), AD8337(2片/通道)  :5V单电源, 7.5ma + 20ma*2, 2通道就是95ma
ADC08200(1片/通道):3V单电源, 200M时钟时:70ma,    2通道就是140ma
STM32F103RET6: 先算60ma
FPGA:

如果用4节5号充电电池的话用4个小时还是有希望的。现在有2400毫安时的电池

楼主:
还有LCD 的耗电没算,先算100MA吧。

楼主:
电池的问题:锂电确实好,如果外壳的电池盒能装下的话。所以要选择一个大小合适的。这样使用时间更长了。而且多数时候采样不一定到200M,ADC和FPGA的耗电也会少一些。

网友M:
LZ打算用AD8065做前端,后级两片AD8337级联吗?我感觉后端用TI的一片VCA822便可实现,既节省了成本,又减少了功耗!LZ打算差分进AD还是单端进AD?

楼主:
多谢楼上的建议。我先看一下VCA822。我现在选的AD是单端的输入。

网友M:
再次支持LZ的示波表!:P

网友N:
搞个超薄便携的,探头用细点的,壳子上留点空间可以把线和探头缩进去

跟ipod差不多的,牛仔裤屁股后面一插

闲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搞搞方块,我K,绝了,欧yes!

网友J:
示波器触发,模拟前端很重要,楼主你先写个详细的性能规格出来,再做个高层设计,再选型,未开始就探讨功耗,做开发步骤不是这样的。

网友O:
支持,手上有个闲置的手持终端,是240X320的LCD,真想搞个示波器耍耍

楼主:
做开发当然要先讨论。不讨论和交流,怎么会有详细的性能呢。
另外,如果做手持示波器的话,使用时间是个很重要的指标。手持本身就是不要电源线才觉得方便,如果只用一下子就没电了,那实用性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P:
大小是可以做小点,但直接用电源线要好点吧,现在哪里都有电的。没电其他的设备也跑不起来。
便携可以,自带电源不必吧。

楼主:
当然也是可以用外接电源的。

网友B:
做开发当然要先讨论。不讨论和交流,怎么会有详细的性能呢。
另外,如果做手持示波器的话,使用时间是个很重要的指标。手持本身就是不要电源线才觉得方便,如果只用一下子就没电了,那实用性就大打折扣了。 ...
引用 楼主:

再次前来支持,建议先做一个原型机出来
要吸取鼓捣的教训,没必要在一切都没问题才动手,那样DIY很容易无限制拖延的。

网友N:
支持MP

差不多了就着手做,如果要等讨论出一个万全之策,东西就不用再作了

楼主:
恩,决定开始动手了。

网友Q:
手持式设备最主要是功耗。建议如果市面上有成品,可以先参考。

网友M:
楼主弄好了贴个方案出来啊!哈哈!

楼主:
这几天先定方案,然后开始画原理图。

网友C:
支持LZ的示波表!
机壳可用浙江三河的,二十几块一个。

网友R:
5号电池……太不靠谱了吧?
lZ的ADC够用吗?

楼主:
电池的问题,还要在4节5号镍氢充电电池/锂电池之间详细比较一下。有些卖的锂电似乎容量有虚标的,不知道哪里能买到质量靠的住的。别在充电的时候爆炸了:)
FPGA 初步选定为xilinx的xc3s50an了。我打算先把FPGA部分的代码写出来仿真一下,看资源和性能等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Q:
示波器:感觉一片fpga不太够用。示波器需要显示、存储、通讯等功能,这些一般需要单片机,如果采用microblaze来做,fpga是不是太小了?
另外,准备做多少M的采样和带宽?存储深度有多少?采用什么存储芯片?通讯接口采用什么?显示屏采用哪种?在做系统之前考虑完善。

网友S:
做到20M再带上万用表确实很好用的,加油呀

网友T:
不要一味的质疑电池容量。。。关键是做起来!强烈支持楼主!!!这么好的贴子怎能不顶啊?顶,顶,顶,顶坏反光镜。。。。。

网友U:
咋没影响啦!~
一直在关注呢!~

楼主:
现在正在做FPGA的设计,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啊,只能一点一点来。

网友V(2010-06-15):
呵呵,好多人要做这个啊!不过家里有个示波器,对调试小程序,一些SPI,IIC,驱动什么的,的确方便多了,因为大多时候在做底层软件时,我们只需要看看是不是有信号出来,很少到要关心信号质量是不是过关的程度。基于这个想法,我和我的一做硬件的朋友也正在弄一个玩玩,不过这位仁兄给弄了个模拟前端实测带宽250M,晕,我只要25M,现在麻烦大了,太贵,几个运放就上百大洋了。
实际基于上面的简单要求,数字部分其实不用那么复杂也很便宜。

网友W:
同意 50楼,对于很多写软件的来说是这样的。

网友V:
楼主 hucs,感 兴趣你说的那个4节电池的盒子,能不能发个图和参数来看看?

楼主:
盒子大概是260*130mm的。

网友X:
俺提供OLED屏给大家测试。

网友Y:
两节5号镍氢电池升压就可以,还是镍氢的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