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16):
STM32的定时器可以同时用作基本定时和捕获功能嘛?还是必须用两个定时器才能实现,谢谢!

楼主:
没有大虾能给解答吗?

网友A: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实现。

楼主:
那能否请香大虾给个配置定时器的思路呢?谢谢!

网友B:
可以用一个实现

楼主:
那如何实现,给点思路吧?实现了对捕获的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A:
使用输出比较模式做定时,使用输入捕获模式做捕获,不会对捕获的精度有影响。

楼主:
多谢香大侠!

网友C:
楼主说说的两个功能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实现,捕获只是读定时器的值,不影响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