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到PIC单片机的程序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6):
使用的编程工具是MPLAB ICD2,用的是PIC18F4580 单片机,晶振能正常起振, 但是程序成功烧到单片机却没有反应。我怀疑MPLAB ICD没有备置好,该如何设置呢 , 哪位达人教下,谢谢了

楼主:
程序问题

网友A:
配置位也要处理

网友B:
配置位也要处理
引用 网友A:

正确

网友C:
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一般情况下有三种可能
1:就是上面几位讲的配置位是否设置正确
2:程序的的编写有没有问题,主要是逻辑控制或语法。
3:就是程序的I/O的第二功能可能没有处理好(复合功能教),特别是有的I/O口如果没有设置好的话就经常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特别是模拟端口有没有设置,

网友D:
人家问的就是怎么配置。各位达人回答的真不错。

网友B:
下载程序的时候,要配置的。像 使用外部还是内部晶振, 看门狗 ,上电复位,还有一些使能项,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