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麻烦各位大神啦

楼主(2010-05-16):
请问啊
大哥们    请问designer的PGA可以放大交流信号么 谢谢
             请问怎么实现 ?需要测得pga的交流特性。谢谢谢谢

网友A:
告诉你办法,自己试试,把PWM的输出输入到PGA,将放大倍数设置成0.5,然后将PGA的输出到IO口,用示波器测量PWM信号输入PGA和从PGA输出的波形,就可以判断。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