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不用的输入脚应该是悬空还是什么

楼主(2010-05-16):
74hc245不用的输入脚应该是悬空还是什么

网友A:
我一般不用都是悬空

网友B:
不用的通道接高接低应该都可以

网友C:
这个无所谓吧

网友D:
不可悬空,应该接固定高电平或低电平。
悬空可能造成静态电流过大。

网友E:
不用的输入端应该接地吧

网友F:
下拉、上拉或者接地、接正

网友G:
HC不可悬空

网友H:
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I:
接到固定的电平可以保证输出不会出现高低不能确认的情况,虽说对功能没有大的影响,但是会增加系统的功耗和EMC的问题。

网友J:
HC悬空了,随便一个轻微的干扰就可以使输出乱翻转。降低单板其他电路的稳定性。
还是拉低或拉高比较好。

网友K:
245是个双向的片子哦,总线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