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HEX files 和 INTEL HEX files区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0-05-16):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ICSP的东西,寻址的问题基本上确定了。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INTEL  HEX files 以byte为单位进行记录,这样一个WORD就两byte,即16bits,而MID-RANGE PIC(如PIC16F系列)的code区每个地址单元是14bits,这样就必须从HEX 中每个WORD去掉2bits,那么应该去掉哪2位呢。如附图绿框中有效内容,红框中无效数据,该如何识别,每个WORD的高低字节该如何识别呢?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呵呵,没有研究过,不过根据你的描述猜测应该是忽略高2位

网友B:
所谓的hex格式本来就是intel发明的。不存在“PIC HEX files 和 INTEL HEX files”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