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用51做抽奖机

楼主(2010-05-16):
51做抽奖机要怎样同时产生4个随机数?

网友A:
用内部RC震荡器,按下按键的时候捕捉Timer的值,然后转换成十进制,取最后四位

网友B:
还可以做抽奖机,这想法不错,也做一个去,然后去买彩票

网友C:
Timer的值最大多少呢

网友D:
这样产生的是完全随机的吗

网友E:
rand()函数可以用来产生随机数

网友F:
应该是完全随单片机的,简称随机的:lol

网友:
哈哈,还是用软件做伪随机吧,可以做到中奖概率可控。就像做猜硬币正反面,虽然猜中几率是50%,但你的机器要保证玩家猜错70%才好。
游戏厅老板们,肯定是要把中奖概率调得比表面的中奖概率低的,不然怎么赚钱。不满足这个需求,抽奖机卖不出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