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的电调谐串联谐振回路

楼主(2010-05-16):
想要做一个功率大些(10W)的电调谐的串联谐振回路,请问有没有什么思路?主要是元件不好找。工作在VHF波段即可。
    目的是吸收回路上的大功率的VHF干扰,这个回路作为一个电调谐的陷波器使用。因为有用信号和这个干扰频谱距离很近,同时二者又是不断变话的,所以想做这么个东西来吸收这个干扰,目前大体的思路有了,采用类似锁相环的方法实现自动跟踪调谐,但是目前就是不知道这个大功率的谐振回路该如何实现,因为还没找到大功率的变容管。所以这里问下大家有没有这种大功率的变容管存在,或者有没有其他思路替代。谢谢。

网友A:
这个是没法用变容管的,只能做定频LC谐振。

网友B:
可以用减速电机+空气可变电容,只是体积大,变化速度比较慢。

网友A:
空气可变电容现在怕是找不到了……

楼主:
这个方案考虑过了,空气可变电容我也有几个,但是就是由于速度慢所以选用,还是谢谢春阳。